[家电] 装了空调,火气大了。

楼主(2024-07-18):
PDD买的空调到货,客服帮预约安装,请假了一天在家等美的师傅过来。
来了两个美的师傅,直接开干。一个拆箱安装挂机,另一个去看了室内外安装环境,然后提出了建议:因为原来预留的墙洞太高会影响排水,最好再打一个墙洞。
看师傅这么专业,建议也挺有道理,就同意并让师傅看着怎么安装合适就怎么办吧!
一切顺利进行中,直到去看安装外机时心情瞬间不好了。为什么我家安装的空调和别家的就不一样。

难道是从建议开始就算计了,选远距离打墙洞,正中混凝土。管子这样绕就刚好不够长,必须加管或上支架。
美的师傅真厉害,完工结算190元,增加GDP。
吃亏了,但还是太易相信人。

网友:
他要是给PVC管钻个洞把排水管塞里面,我也得替他说两句

网友:
这师傅尽干忽悠人的事啊,落水管都预留了空调排水管的分支,应该是空调外机放到窗户上板比较吃力,所以他们选在放下面。

网友:
你再看看图右上二的空调,是不是就平衡了?

网友:
安装地方可以,方便以后维修,但是后打孔为啥换到哪个位置?

网友:
纯忽悠,前几天装空调也是一直防着师傅,各种忽悠都被我拒掉。话说跟师傅没什么好商量的

网友:
有预留孔不用非打孔,是我,我会怼他,投诉他!这样瞎搞!

网友:
常规操作吧

网友:
重打孔加长管多加氟 满满的套路.

网友:
自己心理应该有个大概方案,不能偷懒

网友:
为了创收!听他忽悠

网友:
空调、热水器、都有类似的情况,这和出租车绕路是一个道路。确实要自己提要求,不能听他们的。

网友:
有预留孔不用,就是为了多卖管子。话说现在空调都没有支架了?

网友:
这是你的优势,你多了别人一个下板!

网友:
不这样整,如何加钱挣外快!
消费者真难,要跟派工斗智斗勇,为了钱人与人的信任消磨掉了

网友:
空调外机放在内机下方是合理的。
出管位置要看室内的情况

网友:
其实也怪自己,像论坛大佬那样,不说自己装,至少心里有数,线从哪里走,管子从哪里走

网友:
别人家装错了吧?

网友:
找两个铝合金之类东西  把空调底下垫起来

不然 爪子很快就锈了 时间一久完球  ……

网友:
美的旗下的华凌神机确实性价比不错,但是美的空调的安装服务就太差劲了,各种忽悠套路客户,抽真空装样子,客户必须费心费力费时间和安装工斗智斗勇,否则就只有吃哑巴亏,这个我是领教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