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酒店付费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4-07-18):
付费充电器充手机是真的慢。

开拆,密码区用了胶水,一字起一通输出,搞定

付费小板做工还是不错的。

充电头的胶水是真多,最后上了钳子,才搞定。

拆开,充电小板基本毫无用处。

最后留下一个壳子,一组线材,还有6个触点按键。

网友:
矿坛有人在卖,倒是不贵,很便宜

网友:
可以跳过密码使用吗?

网友:
一根飞线搞定

网友:
蓝牙通信利用本机网络的?

网友:
在外还没租过充电器 都是用自带的

网友:
这个充电头做工有点山寨,我拆过两个充电头做工还可以。

网友:
充电速度慢

网友:
挣 钱的充电头被拆 件了

网友:
做工也一般般。。。。用料很普通

网友:
水平有限
却是看不懂是怎么弄的。

网友:
那六只微动开关不错,好东西。

网友:
一般酒店电视机 机顶盒都带USB接口,用不着这个充电器。

网友:
恶臭的资本家的另一个战场,这种蓝牙模块只是用于控制来自充电器的电通断,一般用pmos控制,这种拆了那个线也很短要用还得接起来,我拆的那种蓝牙模块在头子里面,拆开头子去掉模块,重新把输出线焊上搞定

网友:
我用的是可分离的共享充电器的线材(主要是感觉线材还不错),用自己的充电头充电速度还行,除了不能快充。

网友:
不能快充,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没看出来扫码之后,它怎么开始充电的

网友:
真抠门,我这里酒店装修的时候,就直接给面板usb.虽然说速度一般.好歹是免费的

网友:
酒店财产带走赔偿100元,看来拆了不带走就没事

网友:
这锡不要钱,焊点好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