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电池无法充电维修 附电池包自动检测工具

楼主(2024-07-18):
好多年的小牛M2电动车,前几天停放路变被拖走了,不知道拖到啥地方了(定位没有了),寻思不行就不要了。结果都一个月了朋友聊天告诉我在交警队后院。然后拿着身份再单位u盖章情况说明找就去取回来了,没要停车费,服务感觉还行;
电池48-15AH的,疫情期间在家没事就把手里多余的电池给他塞进去了,估计有25AH吧

可能停放太久了电池自放电厉害,充不进电了。然后用软件检查发现一组电压太低保护不让充电器充电,拆开把电压太低的一组并联一节电池插上充电器好定,

既然拆开了那就做个充放电测试把。最后放电到保护不到20AH,虽然最后电池有点不均衡但小牛的保护板主动均衡厉害,每次充满电压都一致,凑合用吧!懒得折腾了

检测软件只有0.21版本的最新版0.47的没找到凑合用吧!软件打包了在最下面

网友:
楼主专业玩家

网友A: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带485通讯,不错。

网友B:
大部分的保护板一旦出现1串有问题就整组拒充了

网友C:
放电使用什么做负载呢?我一般都是看车棚里的充电机功率和时间,就能算出容量了。

楼主:
业余的,主业修理工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东西啊~

现在修新能源汽车工具比这先进多了,今天又购买一套新能源充放均衡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保护板一旦出现1串有问题就整组拒充了

对,一串太低就停止充放,这是对电池的保护,防止过充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使用什么做负载呢?我一般都是看车棚里的充电机功率和时间,就能算出容量了。 ...

负载用千瓦灯管、电热炉子、大功率电阻,我是随便找了几根细铁丝根据功率还能调节长短,就是有着火风险,最好能缠绕砖头上扔进水里就安全了。功率的话我没接库仑计的电压线,正常电压×电流就是功率。我i这个48V的电流20AH就是960WAH,不到一度电

网友:
定期补电均衡

楼主:
保护板带均衡,每次充满别立刻拔掉,让他多均衡会儿就都满了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不便宜

网友D:
20AH,还能再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H,还能再战

车子都是都成伊拉克战损版的了,凑合用吧

网友:
不错,羡慕你的工具

网友:
我还真见过不少锂电池真就是被保护板过放不让回充生生饿死的,就搞不明白没电了再充咋就不允许了

网友:
还好不锁死。像笔记本电池,检测异常直接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