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维修微星笔记本开机不亮屏故障

楼主(2024-07-18):
退了公司的戴尔笔记本,自费的固态和内存条拔下来换到了自己的微星笔记本上,结果不亮屏。电源指示灯亮,键盘背光亮,机械硬盘正常转,就是屏幕不亮:
去掉机械硬盘也不亮,去掉固态也不亮,去掉一个内存只留一个也不亮……
网上搜了了一下,说是微星的主板检测到一丁点儿故障他就不开机不亮屏,网上的维修案例处理方法是去掉笔记本的电池,插电就开机亮屏了,然后就正常了,我也去掉电池,插电,还不亮,

一筹莫展之际看到了主板上的电池,搜了一下,主板电池没电会导致部分电脑开不了机,测量电压0.1V,

我觉得可能找到原因了。

换个电池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了,换个加大号的,电压3.3V,不低

正常开机亮屏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电池就是CMOS电池,读写BIOS基础数据,检测所有硬件和基本设置的,没电的话,肯定影响开机过程。

网友A:
照理说这个电池.....只是保持时钟和BIOS参数设置的,不应该导致不开机啊

网友:
完全没有显示吗?
有没有什么一闪而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说这个电池.....只是保持时钟和BIOS参数设置的,不应该导致不开机啊

所以说是“会导致部分电脑开不了机”,不是全部开不了机

网友:
自检没有通过

网友:
原来有些联想台式机主板电池没电了也不开机

网友B:
微星这只猪。倒是把故障显示在屏上啊。。

网友:
看来这个是微星的BUG

网友:
cmos电池没电的话,开机自检会不过,也不至于点不亮看不到bios信息吧,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星这只猪。倒是把故障显示在屏上啊。。

屏幕都不亮,显示个毛线啊

网友C:
临时用用可以,建议还是换个焊接电池

网友:
电池保持时钟和BIOS参数设置的,不应该导致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用用可以,建议还是换个焊接电池

我用红包撸个焊接好的主板电池去

网友:
这也可以,修过的电脑都是bios电池没电可以开机,要不然就是戴尔的得多等会给bios电池充电,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总有奇葩设计  主板电池有电与否 按理说不影响开机亮屏,非有某牌 热力独行

网友:
卫星这么奇葩

网友D:
神舟笔记本加固态加内存,都是一次点亮,有些品牌设计这么多弯弯绕也不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舟笔记本加固态加内存,都是一次点亮,有些品牌设计这么多弯弯绕也不知干嘛。 ...

显得自己很有能耐、有水平,实则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