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路由器当无线网卡直接连接主板千兆网卡

楼主(2024-07-18):
使用路由器当无线网卡,看似没什么难度,网上也能搜到一堆设置方法,但是本坛基本没有人发表相关话题,网上观点普遍认为产生不稳定,断线,卡顿等问题,但是就目前我使用情况非常好。
我的使用仅限于上网浏览和一般工作,有人玩网游,线上游戏可以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我原来使用电信2个YR1800XG路由器MESH组网,电脑使用AC9260无线网卡,效果满意,后来鱼市场淘一个相同路由器,通过设置使用网线直接接电脑主板。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家里有多余路由器,没必要买无线网卡了。TP LINK842路由器当无线网卡效果也很好。

网友:
无线路由器桥接网络后,网口是可以直接插网线使用,确实比买的无线网卡好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路由器的网口连接台式机的有线网卡,然后路由器的无线设置好,利用桥接功能,连接其它WIFI,这样台式机就上网了,相当于台式机上安装了无线网卡;这个本来就可以实现的,速度没测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无线路由做无线中继,然后再有线连接电脑是吗?
这种要比USB网卡稳定。

网友:
很多的路由已经很好的支持桥接

网友:
我用了wifi6路由器和新光猫以后速度提高了好几倍,耗电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能够插网线还是网线,又快又稳也节能。

网友A:
TP LINK842不刷机这货能稳???????

网友:
这不就是无线桥接吗

网友:
以前我弄过,信号比无线网卡强多了,蹭网专用那种大功率的除外

网友:
但是目前  wifi 5 的无线网卡白菜价。
有多余无线路由,可以用。否则还是买网卡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 LINK842不刷机这货能稳???????

刚试过就扔一边了。用的AX1800路由器。

网友:
能用就用上呀!!!

网友:
说明了还是网线好,又快又稳也节能

网友:
腾达的wisp模式就可以,网线插lan口,比usb那种稳定的多

网友:
我都这样用两年了,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