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S457内阻测试仪不准了正反电压相差太大了吧

楼主(2024-07-18):
买了TS457内阻测试仪一段时间了,拿回来也懒得改,直接装个18650电池座搞定,用了几次挺准的,昨天拿出来测量一个新能源电池组发现电压咋这么不准呢,吃灰放坏了!!!

网友:
难道过压烧了

网友:
这么专业的维修,就别用TS457了。

网友A:
这玩意是个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啥东东?

起爆器

网友B:
测量了高压烧了取样电阻吧

网友:
你就没怀疑过是这破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啥东东?

不是兆欧表?俗称:摇表

网友C:
竟然有摇表,专业的啊
不过现在这种手摇的快被电子式的替代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TS457的问题,看看TS457的附近,绕来绕去的线,杂乱无章,感应信号,谐波干扰无处不在,造成TS457正反测量时,显示差距这么大,TS457要罢工了,哈哈,给它一个安装盒,稳定的供电,航空插头引出线,不要太长,也许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

网友:
怎么高端的食材,烹饪工具也要跟上啊

网友D:
你这用TS457,感觉掉价啊

网友:
测量方法没有错吗?!!!

网友:
摇表(兆欧表)。

楼主:
没测量过高压,有几台内阻测试仪,这个实我买来自己玩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啥东东?

兆欧表,测了有没有漏电的,摇起来有500V电压测试高压状态会不会漏电

楼主:
说的没错,那边接个雷管应该能起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了高压烧了取样电阻吧

测量模组都是单块测量 ,最多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有摇表,专业的啊
不过现在这种手摇的快被电子式的替代了

电子的太贵了,还是这种耐用,还不会关键时刻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用TS457,感觉掉价啊

有好几个内阻测试仪呢,耀锐的和胜利的,这个我平时用来测量小电池的,一直很信任他,结果让他立次功他还掉链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