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富格锂电热熔胶枪换发热片+富士康小主机换cmos电池、外壳开散热孔

楼主(2024-07-18):
最近和娃做小手工用到了热熔胶枪,发现加热很慢,温度也不够,遂萌生了改加热片的想法。
这款热熔胶枪相信论坛里很多人都买了吧,当时记得是19.9买的,买来就换了松下的3400mAh电池,续航大增。

拆开看看原先的工作电流和最高温度,最大电流2.2A左右,后续掉到1.8A左右,最大温度117℃,对于胶棒温度有点低,流动性也不是很好。

关键是什么,买来就把线缆都换成了硅胶线,可能是我用的不是无铅锡,时间长了原先加热片的焊点会脱落。

PDD上新买的加热片,量好尺寸,原厂预留了底部加热片的位置,这个加热桶部位和用220V的胶枪是一样的。

在侧面打孔,用网线铜丝捆扎固定,这样也能更好的贴合加热桶。

组装好,用聚酰亚胺胶带再固定一下,焊接用到了@8139推荐的固定焊台,真的很好用。
再次测量电流和温度,最大电流来到了3.3A,最大温度也升到了138℃,胶棒的流动性也好了一点了,但也没有到达滴落的状态,正好。

-----------------分割线---------------

最近使用了工作桌上的小电脑,发现开机提示需要设置时间,猜测主板的cmos电池没电了,正好前段时间买的点焊机又利用起来,自己做个cmos电池。
而后面使用的时候发现机身温度很高,风扇转的很快,按理说凌动双核的发热量应该不大,拆开才发现风道设计的不好,没有进风口,就又加了进风口。
之前换过一个电池,买的还是成品。过了才2年就没电了?
拿出一颗新的ZMI的CR2032电池,点焊机设置50%的功率。

做好绝缘,插到主板上,在图片的主板背面,顺便换了导热硅脂(没拍照)。

量好风扇对应的位置,用圆规画出2个同心圆,再8等分,在结合处做好标记,就可以打孔了,这孔开的不错吧。

显示器是之前发过帖的,积木拼接的笔记本屏幕,接上蓝牙键鼠,可以查查资料,听听歌什么的还是够的。

End!

网友A:
同款胶枪,同款夹具,同款钳表,同款测温枪。。。。。

网友:
LZ的手艺真的不错~

网友B:
富格的便携式热熔胶枪,用自带的锂电池,加热很慢,到达热熔的时间要十几分钟;我是取消内部锂电池,改成有线的,外供电5V20A的电源,一下子加热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胶枪,同款夹具,同款钳表,同款测温枪。。。。。

这么多同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格的便携式热熔胶枪,用自带的锂电池,加热很慢,到达热熔的时间要十几分钟;我是取消内部锂电池,改成有 ...

原先大概要2-3分钟才能出胶,改好后1分钟左右就就使用了,十几分钟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胶枪,同款夹具,同款钳表,同款测温枪。。。。。

你漏了一个最重要的,同款点焊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先大概要2-3分钟才能出胶,改好后1分钟左右就就使用了,十几分钟夸张了吧 ...

我那个胶枪的电池坏了,光看到加热灯亮着,就是不出胶,所以采用的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胶枪的电池坏了,光看到加热灯亮着,就是不出胶,所以采用的外接电源。 ...

那是和我遇到同样的情况,发热片的焊点因温度高接触不良或直接断开了,但是指示灯还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胶枪,同款夹具,同款钳表,同款测温枪。。。。。

你还漏了一个,同款论坛

网友:
我的胶枪买来就是阉割品,里面就没电池。价格和你的差不多。感觉有点亏啦

网友C:
这个主机不应该在风扇那里开孔,原来空气从另一侧网孔进来,经过SSD、无线网卡、内存再进入涡轮风扇,降低的是整机温度,你开孔后CPU温度可能会降低一点,但其它其它部分温度会升高

网友:
原来的慢了点

网友:
我买的胶枪用220V,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机不应该在风扇那里开孔,原来空气从另一侧网孔进来,经过SSD、无线网卡、内存再进入涡轮风扇,降低 ...

那个机身底部也有散热孔,不是把侧板盖上就和散热器贴的很近了,开了孔这样进风量大了,其他SSD、内存什么的发热量小,主要是CPU和显卡发热量大,对,这个小主机还是英伟达256M的独立显卡

网友:
这种无线热熔胶枪值得拥有。

网友:
各种工具使用得心应手,赞一个

网友:
记号,到时也改改。

网友:
胶枪升温太快很容易流的到处都是,觉得升温慢一点还有好处的。

网友:
又看到了好用的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