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准备用555做个电池内阻测试工具

楼主(2024-07-18):
---

原来想用个TDA2002、TDA2003、TDA2030做1KHz方波,可是没找到,什么时候都当过时的电子垃圾扔了,
就手头现有的东西先设计了一下,有时间就刻线路板,大家看看咩有问题吧?

这样差不多了,G极静态电位=S极,当7555三脚翻转时,动态电位在+6V、-6V之间变化,所以要选低开启电压的发热更小,我换了管子之后输出电容也许可以小些

好了,换了开启电压1.3V的管子,实测不接负载时电流1mA,接整流桥测量短路电流0.84A(短接了那个电阻只用电容限流),电流表串接在电源端直流耗电0.54A,板子到此为止,等我的铜夹子到了接在上边,微调12V电源电压或微调负载使电流基本为0.5A,这样交流电流基本就是1A了

网友A:
可以吗,如果行我也放置一个,好多镍氢电池都不好充电了

网友:
这个不错恐啊,可以做一个。

网友:
不能按50uF算吧

楼主:
那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如果行我也放置一个,好多镍氢电池都不好充电了

这不,正在做,原来感觉100V100uF的电容不好找,要不就是400V的,要不就是低压的,刚测了这两处拆机的贴片电容,可喜,20-27uF的,有80%能耐住240V,只有两个击穿了,这样就不用大体积的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如果行我也放置一个,好多镍氢电池都不好充电了

这不,正在做,原来感觉100V100uF的电容不好找,要不就是400V的,要不就是低压的,刚测了这两处拆机的贴片电容,可喜,20-27uF的,有80%能耐住240V,只有两个击穿了,这样就不用大体积的电解电容了,两三个一并,阻抗不合适电阻找齐

网友:
应该大于50小于100,具体多少我不会算

网友B:
用于测量的话,产生方波不是关键,关键是输出电压要“稳定”,这样测到的结果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测量的话,产生方波不是关键,关键是输出电压要“稳定”,这样测到的结果才靠谱。 ...

这个输出电流肯定大,不过7555驱动能力较小,不如555,,,但555直接输出大电流会拉低3脚摆动幅度------会导致带负载后频率降低

网友:
终归是用R=U/I来计算出电阻,所以无非就是要么U要恒定,通过测量I来计算R,要么I恒定,通过测量U来计算R,但无论哪一种,关键是有一个恒定量,才能根据测量值算出准确的R值。坛子里很多人做过的那个317+555的毫欧表电路,就是通过恒定的I,测量实际的U来得到R值。

网友:
这个好啊,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测量的话,产生方波不是关键,关键是输出电压要“稳定”,这样测到的结果才靠谱。 ...

我上边开关管用的ME85P30,下边开关管用的86T20,驱动能力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如果行我也放置一个,好多镍氢电池都不好充电了

好了,图修改了一下,照现在的图,上边管子ME85P03,下边管子86T20,尽量用开启电压低的,不然±6V驱动电压会导致驱动不足发热,

楼主(2024-09-28):
15176058125

感觉自己做的用的还凑合,这段时间感觉就是没有开尔文夹子测量时太麻烦,今天想起了竹夹子,马上继续发扬廉价的DIY精神,准备用竹夹子做一个,流程,把前端磨平,钻孔,拆开浸漆防潮,内面穿入粗的单股铜导线,外面引出并连接软线,当然了,电极一端是要连接在1khz交流信号上,另一端是要连接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上的,,,缺点➤没用运放放大信号,所以交流电流比较大,线路电阻对电流影响比较大,,,
刚拍下竹夹子还没做,灵魂与大家分享

网友(2025-01-24):
虽然看不懂,还是表示支持,内阻仪贵的要死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试仪做成功 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