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真危险

楼主(2024-07-18):
自制的1.25-16V可调电源模块,输入电源用3串锂电连续用了168小时没有出问题,
然后同时充电后输入端220uF/16V的钽电容就烧成这样,充电器电压12.6V的,

还好充电时没有放在可燃物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充电时人没在现场)太可怕了,
以后电压超过6V的再也不用这玩意,还是电解电容安全

网友:
钽电容直接炸了!

网友:
我以为你装反了呢。

网友:
设计耐压 好像需要2倍以上的实际电压

网友:
这玩意儿挺贵啊。

网友:
可能电容的引脚虚焊,长期使用而发热,才造成这种惨不忍睹的情况,原因还要大神们各抒己见,分享一下各自的见解吧。

网友A:
密封的,没有明火吧?

网友:
钽电容选择耐压值的时候,一定要>150%的最高工作电压,16V的耐压值只能用于9V的系统,不能用在12V的系统。

网友:
钽电容确实有点娇贵,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电解电容吧

网友:
6伏耐压的钽电容加载12伏电压时,不出2秒就会爆出几个火球并伴有剧烈燃烧到处滚动,碰到哪里哪里就会烧毁,特别是那种密集针脚的芯片和排插,基本上碰上就毁!

网友:
胆电容用在电源电路里面我还是第一次见,新手画的板子吧,胆电容用在音频里面最多。电源用无极电容和电解电容或者Y电容、你这个用法真没见过哦

网友:
要想安全使用,2倍耐压以上。

网友:
钽电容容易漏电,漏电超过1ma就会爆~

网友:
钽电容耐压没余量,且过压基本就炸,用在开关电源等存在电压尖峰的电路中的确危险。

网友:
耐压不达标   最好使用电压和耐压 比  1:2以上

网友:
据说,钽电容用万用表电阻档反向测试过,就会损坏了。这个说法,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的,没有明火吧?

没有明火不会把3296熏成这样。

网友:
钽电容227  220uf ,是钽电容上电充电瞬间大电流短路引起的,钽电容就有这特性

网友:
各司其职

电解 固态 经过历时验证……

网友:
钽电容一般失效就是短路,然后就boom,标称耐压和实际电压至少1.5:1,最好2:1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