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图象软件光影魔术手怎样设置打印户口部页面尺寸

楼主(2024-07-18):
日常生活有时需打印户口部这类证件,设置图片高宽时光影尺寸单位是象素,而我们耍的是与复印効果一样的图片,长宽单位是厘米。这个问题有解吗?
        word软件图象宿放好象单位也是用象素,软件要收费。
         金山wps宿放可以用厘米,但软件体积太大,容易拖死电脑。
       光影既免费,又好用。只是图象宿放不能用厘米单位。

网友:
单位不是可以换算的吗,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A:
先扫描打打印,就这不用纠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扫描打打印,就这不用纠结了...

---------------

家里扫描仪太老了,可能驱动都找不到了

网友:
多试几次找出规律

网友B:
多试几次,逐步调整。也没说必须1:1复印吧?缩印了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试几次,逐步调整。也没说必须1:1复印吧?缩印了不能用吗?

在工具栏下拉△处有个图片规格管理,也有厘米选项,但打印出来却是满A4纸的。

网友:
这个估计得自己摸索下,各种应用程序和打印机/扫描仪的匹配一般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扫描仪太老了,可能驱动都找不到了

去外面复印店扫一次存起来就好了,我的身份证就是很久之前扫的,分辨率多少忘记了,反正幅面是A4的比例,打印出来就是A4纸,这样就能保证跟复印件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工具栏下拉△处有个图片规格管理,也有厘米选项,但打印出来却是满A4纸的。 ...

图片放word里调整大小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