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容量为3t,但是在Diskgenuis中为何显示容量只有2330G?

楼主(2024-07-18):
我是不是买到了假的硬盘

这个硬盘是不是有问题?各位遇到过这样容量严重缩水的硬盘么?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这个确实小的有点离谱

网友:
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A:
硬盘模式转为GPT看看呢

网友B:
你的硬盘盒子限制了你的硬盘大小,换一个支持4T硬盘的盒子就可以了!

网友C:
3TB的硬盘,在电脑上显示,至少2.8TB才对吧,太少了,肯定有什么隐含分区吧,换个软件看一下吧。

网友:
与硬盘接口和格或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模式转为GPT看看呢

硬盘模式和分区大小有关,和硬盘大小识别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3TB的硬盘,在电脑上显示,至少2.8TB才对吧,太少了,肯定有什么隐含分区吧,换个软件看一下吧。 ...

没看到有隐藏分区啊,这个是diskgenius,能看到隐藏分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盘盒子限制了你的硬盘大小,换一个支持4T硬盘的盒子就可以了!

这个硬盘盒可以识别4t硬盘的,不是硬盘盒的问题

网友D:
三碟六磁头砍了一个磁头吗

网友:
插电脑主板上看看啊

网友E:
如果不是全新的,也可能是修过屏蔽了坏道。

网友:
大概率屏蔽了坏磁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碟六磁头砍了一个磁头吗

硬盘还可以砍磁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全新的,也可能是修过屏蔽了坏道。

屏蔽磁道,不至于容量下降这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盘还可以砍磁头么

当然可以了……西数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了……西数的很简单

怎么砍磁头?直接把硬盘拆开?还是软件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砍磁头?直接把硬盘拆开?还是软件设置一下就行?

WDR5.3软件,到处都有,需要XP系统环境,硬盘设置为IDE模式,也就是说只有老主板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R5.3软件,到处都有,需要XP系统环境,硬盘设置为IDE模式,也就是说只有老主板支持 ...

本来3个读写头,砍头后,另一个头不进入读写模式,硬盘容量减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