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楼阳光房墙上插座因雨水渗漏导致漏电,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4-07-18):
房子是几年前炒房者花钱装修的,难免偷工减料,老头子几年前买下住着,一到下雨就跳漏保,被我把这一路空开切断后过了几年。最近想修复这里的插座,刚拆了墙上已经生锈的插座,但是后面要怎么处理,才能今后再下雨时,还能用上电呢。照片后补。

网友A:
重新走线路呗,还能咋办,当初施工的人找不到,原业主也不会管这事,重新装修走线靠得住些。不行就找这一路的线管,自己重新放一下线咯,不过估计有点悬,拉不动。emm,下雨跳闸,这是漏水吧,慢慢找原因吧,疑难杂症,只适合自己花时间慢慢折腾

网友:
要不阳光房上墙壁做防水,要不把插座封了,线头用电工胶布裹好,如果是墙体里的线皮破了就不好办了,找到接到阳光房的线头,断开线头把破损的线都抽出来。找专业的电工师傅做吧

网友:
换防水插座,\
要不找个淋不到雨的位置装

网友:
能接触到水的位置挡一下呗

网友B:
先上表测线与线之间的阻值,确定故障线路,一般用指针表好用。线管内部进水的可能性大,久泡的绝缘基本都不行了,要换线。如果能拽动就换线,拽不动就走明线。

网友:
重新走线套管子,插座用汾水的

网友C:
在原来旁边安装明装插座

网友:
弃用或重新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走线路呗,还能咋办,当初施工的人找不到,原业主也不会管这事,重新装修走线靠得住些。不行就找这一路 ...

原因是火线对地短路了,拆了这几个锈蚀掉的插座就好了。关键是后续如何处理。因为下雨,墙壁还会漏水。考虑装墙面的插座盒。

网友:
硬线实在不好换(拉不动),全部走明线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原来旁边安装明装插座

跟我想法一样,这样要稍微简单点。刚才拿角磨机把线头都打磨了下,下单了墙面插座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表测线与线之间的阻值,确定故障线路,一般用指针表好用。线管内部进水的可能性大,久泡的绝缘基本都不 ...

刚才量了下插座外露线头,火线和地线阻值无穷大,但是零线和地线有3M的阻值,不知零线还算漏电否。

网友:
要找到水是从那里漏下来的再想办法堵漏

网友D:
另外加个插排,插排插头剪掉直接接底盒里面,包好接头,这样插排可以随便牵哪里,原来的面板直接做装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加个插排,插排插头剪掉直接接底盒里面,包好接头,这样插排可以随便牵哪里,原来的面板直接做装饰了 ...

你这方法也不错。

楼主:
明装插座安上了,背贴3M双面胶,等雨天测试是否过关。不行再用热熔胶把插座缝隙堵上。

楼主:
今天台风外围影响,一场大雨,漏保跳了,貌似插座处没有漏水,难道墙里的电线废了,那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网友:
直接明装,套管。插座地方做好防护

网友:
解决漏水才是关健,就算从别处走线解决漏电问题,但墙内渗水,也不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