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自带的wifi,在桥接模式下是否有办法连接上网

楼主(2024-07-18):
起因是这样的,家里是光猫到一个H3C的路由网关,后面接3个吸顶AP,实现无缝漫游,本来用好好的,现在增加了一个wifi开关模块,但是它挑路由,对H3C的AP非常挑,表现在配网连接都正常,但是过一定的时间后设备就离线了,离线后就再也不能自动上线,除非设备重启,进路由器观察发现设备离线的时候其实是在不停的连接网络,但是每次刚连接好就断开连接,尝试关闭5G信号,无效,关闭2.4g的ax和n协议,有所好转,但是还是会发生,后来用了一个4g的无线路由(手机卡上网),让设备连接上去,这样就非常稳定了,所以确定是设备挑路由。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单独整一个老款wifi给这个设备使用,但是加个无线路由吧,一年下来耗电量也是可观的,所以想用光猫上的wifi,已知光猫如果在拨号模式,那么这个wifi连接上确实是可以上网的,但是并不想用光猫的拨号模式,那么在桥接模式下该wifi连接上也是不能上网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用光猫拨号,还能用它的wifi上网?

网友A:
换种思路  换一个WIFI开关模块就好了

网友:
升级AP固件看看? 或者有没有智能家居专用wifi 可以开启看看

网友:
也是桥接,运营商不给改

网友B:
不懂就问
请问WIFI开关是干啥用的?

网友:
从原理上是行不通。

网友:
可以从H3C的LAN口再拉一条线回光猫的LAN口,然后再光猫里面设置关闭WIFI的DHCP .应该有这样的设置 我没有设置过 但我想应该有这个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种思路  换一个WIFI开关模块就好了

办法是好办法,但是谁能确保自己的模块不调路由呢,看了几家的模块,都要求关掉路由的5G信号,只保留2.4G,这就说明挑路由。

最最关键的问题是,连接好后不是马上出问题,第一次出问题是在10几天过后,那时候早就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期了,后面出问题越来越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
请问WIFI开关是干啥用的?

模块连接到wifi上,远程可以通过手机app控制模块上的继电器,控制家里的设备,比如我用来控制院子大门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连接到wifi上,远程可以通过手机app控制模块上的继电器,控制家里的设备,比如我用来控制院子大门开 ...

原来你说的是WIFI信号的无线开关。
这类开关一般用的都是2.4G信号,你把你AP的WIFI信号里的2.4G,频率设置了20Hz,不要使用40/20模式,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光猫能改设置?我们这边的联通光猫改设置直接由运营商通过下发业务的模式更改,运维人员也没有超密

网友C:
尝试:

1、2.4G,5G网络名分开,不要合一,手机什么的主用5G;

2、在H3C路由器中,为开关指定IP地址,开关也配置成固定IP。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ac5857e926cab6c53f
单线复用可实现楼主的要求。不过这种稳定性不好,对路由器有要求,如wan lan 自动识别的需要关闭识别功能才能使用。有些关闭了也不能用。也就是不适用带自动识别的。
稳定版需要vlan相关设置和设备
视频中的烧脑版  光猫的wifi就在局域网中了

网友E:
赞同10#看法
这类开关一般用的都是2.4G信号,单独增加一个2.4G的wifi信号试试
按理开关模块的使用说明有提示。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桥接后你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说的是WIFI信号的无线开关。
这类开关一般用的都是2.4G信号,你把你AP的WIFI信号里的2.4G,频率设 ...

不行,默认就是20M的,我甚至把无线网络模式改成了“b+n”,这样2.4G上网最高只有54M了,也只有所好转,但是根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

1、2.4G,5G网络名分开,不要合一,手机什么的主用5G;

1,不行,关了5G信号都不行
2,不行,试过了,在路由器里面绑定mac地址为规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10#看法
这类开关一般用的都是2.4G信号,单独增加一个2.4G的wifi信号试试
按理开关模块的使用说明有提示 ...

是有提示,要求关掉5G信号,然后重启路由器,而事实上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ac5857e926cab6c53f
单线复用可实现楼主的要求。不过这种稳定性不 ...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感觉按你这个图确实会有点问题,我现在的光猫和路由是在一起的,光猫有4个端口,1号口接路由wan,2,3号口是iptv,那么我将4号口再接到路由的lan口,然后再进光猫关闭dhcp,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

那么光猫如果能进超密,是不是将wifi设置跟4号口同一个vlan要更好一点(有办法做这个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感觉按你这个图确实会有点问题,我现在的光猫和路由是在一起的,光猫有4个端口,1号口 ...

光猫有4个端口,1号口接路由wan,2,3号口是iptv,那么我将4号口再接到路由的lan口,然后再进光猫关闭dhcp,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光猫桥接关闭dhcp 。也就是光猫的lan1 lan4 wifi   路由器的lan口 wifi  都在路由器的同一个vlan里了(默认vlan)。路由器的wan口在路由器里默认在另一个vlan里,wan口协议是pppoe,短接后不会获取路由器本身的网段地址。
如果有超密,把光猫lan1划分给宽带单独的vlan,这样路由器必须带识别vlan的功能才能实现,这样稳定性好,如果vlan交换机设置单线复用,那就不用短接路由器wan lan口了(光猫lan4 和路由器lan不需要连接了)。上面那个视频up主讲了些许案例,你不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