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修一个进水的TP-LINK 1900M路由器

楼主(2024-07-18):
放在三楼,扩展用,结果被房顶的冷凝水跑了很久,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壳都被绿了

dc插口,电容,都被锈蚀掉了,话说这货还真坚强,泡了好几个月才坏

芯片的地方也进水了,估计要完蛋的样子
抢救试试看吧,估计悬

补上电容,重新焊接一下接口,竟然复活了~~~~
话说这是我见过最牛的tp路由器了~~~

网友:
如果不是因为DC口和电容的引脚是都是铁的,估计还能再坚持段时间。

网友:
TP也产小强?

网友:
这焊接有点差啊

网友:
TP又玩一些骚操作了,PCB电感来替代SMD器件了,真踏马会省钱啊,,,,,,,,,

网友:
反正便宜 现在路由器 遍地是

网友:
进水了居然没烧,估计保护电路完善,或者水没进入到关键位置。

网友:
放哪的,进水了?

网友:
去咸鱼再收一个吧

网友:
幸亏还不算严重,清理好还能用

网友:
幸好水没到芯片附件

网友:
看来没伤到主要部件,都是周边小部件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用牙刷沾点水,清理一遍。不然还会腐蚀。洗板水太厉害了一般我不用。

网友:
这个好像还不是太厉害,见到过雨水经过水泥结构的滴到电路板,连覆铜皮都翘起来的,根本没法修

网友:
腐蚀的不算厉害

网友:
进水了还没烧,坚强的路由器。

网友:
冷凝水离子少,如果是雨水早就嗝屁了

网友:
锈蚀的地方建议使用无水酒精清理一下。

网友:
进水了居然没烧

网友:
电源好修,芯片进水就直接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