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好的双轴承电风扇推荐

楼主(2024-07-18):
现在电风扇都是轴套的,用一两年就坏了。

网友A:
轴承不好,燥声大................

轴套通常没这么容易损耗,清洁一下,上点专用的油

不能随便用机油之类的

网友B:
永速直流扇,双轴承。。。

网友C:
轴承耐用,但是噪音很大,轴套主要问题是几年润滑脂老化,可能转不动或者噪音很大,只要自己拆开用把老的润滑脂清理干净重新加润滑脂即可,记住是润滑脂,不是油
另外你都买的啥风扇,这么不耐用?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用料问题,和技术没啥关系。30年前的钻石,还转得扛扛的,其间从没修理过

网友:
无刷电机。多是滚珠的。20-30元一个。自己改一下

网友:
我的美的风扇也是轴套的,用了24年了,一切正常,大概10年前我拆开过一次,加了点机油,不是所有轴套电机寿命都短的

网友:
滚珠 买好货几十年都不会响

钻石正品  几年拆开上点好机油 杠杠的

网友:
早期风扇轴承是铜基粉末冶金含油的,耐用。现在杂牌轴承都不耐用。

网友D:
刚刚买的永速直流风扇 静音省电

网友:
用心找找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速直流扇,双轴承。。。

那个电机质量下降了,掉磁,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耐用,但是噪音很大,轴套主要问题是几年润滑脂老化,可能转不动或者噪音很大,只要自己拆开用把老的润 ...

多多杂牌,轴套老化,卡的死死的,没法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不好,燥声大................

轴套通常没这么容易损耗,清洁一下,上点专用的油

轴套gale  海绵都脆脆的,轴是一点也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买的永速直流风扇 静音省电

那个现在问题多了,寿命短,就是以前的老天马。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坏,要是真那么怕就买美的或者艾美特的,电机保十年

网友:
不如买便宜的,2年换新,也挺好的

网友:
多维护下 增加轴套润滑

网友:
换个直流风扇,是轴承的声音也不大

网友:
感觉台湾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