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x04可以改C口吗

楼主(2024-07-18):
有大哥实操过吗,就剩这个没改了

网友:
能手艺好就行

网友:
供电接口而已,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两根线引出

网友:
可以,但是需要一点手艺。酷安有人发过改后外观,我自己搞废了把焊盘都给拉起来了

网友:
侧边注塑的typec母座,两线供电的,需要左侧边钻孔

网友:
没有数据的都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