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对得力7号碱性电池差点毁了我的伊莱克EMAX3万用表

楼主(2024-07-18):
下午帮同事修蓝牙耳机,用万用表测耳机电池,发现表电压档不归零,偶尔不显示数字,拆开电池盖一看,坏了,电池都流水了,马上拆开表擦拭打扫,幸好发现得早,差点就毁了我9.9包邮的神器。打扫完换上新电池,表正常了,测漏液电池,居然还有1.5V,也是不懂了。

网友A:
板子还得好好洗洗,有碱液

网友B:
炮灰表之前炸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得好好洗洗,有碱液

没洗板水啊,用纸巾使劲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之前炸过啊

眼睛厉害,确实炸过,线插电流档,然后测电压,幸好只把电路板上的PCB走线铜箔炸了,飞线解决。

网友:
用锂电池应该好很多

网友:
使用1.5V电池的万用表不常见,1.5V电池的确容易漏液,需要常检查

网友:
这个小表颜值还不错

网友:
居然这样的

网友:
炮灰表坏了换新

网友:
心也大。除了文具,其他的不要碰

网友:
干电池漏液会腐蚀板子和元器件

网友:
幸好发现的早,要不损失就大了。

网友:
最好用酒精清洗下

网友:
竟然炸过鸡,9.9包邮比什么华秋等各种9205做工好多了。

网友:
放在水里洗 然后太阳晒干

网友:
卡通万用表

网友:
这表,一般用用够了,就是小巧方便。

网友:
我现在都习惯用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