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浅谈直柄螺丝刀,附自创的直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4-07-18):
直柄螺丝刀,顾名思义,就是直柄的,更适合直柄场景使用。

纯直柄的,市面上可选比如博世go,然后还有威克士、东成、等一系列牌子,
变形的,被人吹爆的棍子,还有9.9包邮的也不少。

纯直柄的,没见过无极调速的,基本也没见过高低速的。
变形的,7.2的松下,牧田有款冲击的有无极,品牌的大多是带高低速的,

有款比较特别的德伟DCF680,,陀螺仪调速,,

枪式的我diy过很多把了,是真好用,体积真小,手感超好,有空的可以去看我的帖子。。

直柄的,本次diy优点
1、无极调速、用的德伟dcf680陀螺仪主板,速度控制很完美,能很慢。
2、高低档位,200/600解决需要转速和扭力的工况。
3、扭力更精细,档位更多。波箱经过我修改最小打手机螺丝没问题。
4、尺寸小,最大直径处38mm,打磨成类圆方形状,四方处边长35mm,尺寸比博世go小很多,最大长度193mm,,电池16650*2
5、带扭力自停,本次用的主板自带的断电刹车,,没我自己的继电器自停灵敏。
6、2个启动按键,适合直柄操作和台面作业。带关机开关,关机后避免误触。
7、TYPEC充电,德伟主板自带电量指示灯,低电保护,

缺点
1、陀螺仪操作需要按键加旋转,,不习惯的人能就很不习惯。慢慢旋转能很线性的控制速度,但是这个旋转操作可能需要适应,,,松螺丝时,慢速旋转可能带不动螺丝,因为电机是低功率慢速运行,而且由于螺丝没动,旋转角度是被限制的,可能就无法达到最大速度,导致带不动。此时旋转就属于手动拧螺丝,拧松后也能达到最大速度。,,
快速给个旋转的加速度(角度不需要很大,批头矿量就足够了)就能最快速,此时才能扭力最大。
2、外壳没包胶,但是3.2mm的pvc,理论上耐摔没问题的。
3、正面朝上放置不会滚动,在桌面滚动会触发按键,
由于本人发过很多帖子都没啥反馈,这次直接上图了。

网友A:
喜欢带扭力调节的直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带扭力调节的直柄螺丝刀。

直柄的扭力调节大多不够精细,这个波箱本身是21档位,我里面加了个小弹簧,能拧到小于1档还有近半圈调节范围,基本能做到4mm粗的批头捏住不动,也能触发扭力自停。打手机螺丝都没问题,虽然用不到这么小扭力,但是能用。

网友:
手工达人啊,

网友B:
厉害厉害,请问一下物料成本大概是多少?

网友:
厉害厉害,手工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请问一下物料成本大概是多少?

得得120+,不含邮费

网友:
简单直接

网友:
日立DB3DL2的波箱吧

楼主:
是的,这波箱diy螺丝刀的神器,同样的还有松下6225、7410、米沃奇M4D,都是M5以下螺丝的最佳选择,目前市面没有更好的。
兼顾尺寸小、高低速,扭力调节。配合万宝至4528电机,能做到比原装速度更快,扭力更大,,而且这几个波箱都贼耐用。

网友:
挺不错的,得伟控制板、日立波箱+甲头?

网友C:
楼主厉害,佩服!
不过我觉得直柄要么小巧纤细,要么短小兼顾手拧,GO2款都太粗太大了,和枪式比,不见得有什么优势,这么粗壮为啥不做成枪式呢?

网友D:
扭力自停是监测什么来触发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有闲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佩服!
不过我觉得直柄要么小巧纤细,要么短小兼顾手拧,GO2款都太粗太大了,和枪式比,不见得有 ...

这个比博世go小巧多了,兼顾无极、高低速、自停、精细扭力调节,,我个人也不太待见直柄的,主要是看很多人都晒直柄的,所以也做一个弥补直柄空缺,直柄优势就是三个,1枪式用不了的狭窄深孔地方,2坐着台面作业,3携带更方便。
有空可以翻下我的帖子,也做过不少枪式的,确实好用多了,,陀螺仪操作还是不太方便,但是不带无极我又很不喜欢,,
目前陀螺仪是能兼顾长度能实现的比较好的无极方式了,就是台面作业陀螺仪目前还是有点别扭。。
其他的比如按压开关,就得突出1cm以上的按钮,外观很好友好安装位置也只能电机后面,那得是整机中部靠后了,受限于波箱长度和电机长度,整机前部10cm都是没法部署超过2mm厚度的元器件。
类似牧田7.2那种拨动旋转调速,在台面作业很好,但是直柄就不太方便,也存在开关靠后的问题,而且长度增加了3cm,也可以改装成推动1cm行程实现无极,把开关通过薄片斜道引到前面,实现推动开关对无极开关进行旋转,但是就满足了不了台面作业的方便性,而且还是一样的长度22cm,太长了,只能衰减电池。

目前德伟主板,利用了16650两侧的空间,能节约了空间,个人觉得还算ok,就是陀螺仪操作起来,确实需要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力自停是监测什么来触发的?

这种波箱的机械扭力调节,都是通过钢珠压住行星齿轮外圈实现的,(工厂电批有的是压住轴),弹簧压住钢珠压住外圈的齿,让外圈不动,拧螺丝时,外圈也在受力,当螺丝的阻力大于钢珠压住外圈的阻力时,钢珠被挤压出来,弹簧形变收缩,,此时就有个物理行程,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触发开关,当钢珠被加压哒哒哒时,触发开关被开启,
1、触发开关开启,触发继电器线圈电路,继电器公共脚接电机,常闭端接输入,常开端接电机另一个脚,继电器线圈工作后,输入端断电,且电机两极被短路,实现了刹车。优点是断电加刹车,比较灵敏。缺点是需要一个晶闸管来保持继电器线圈自持开启。如果不需要刹车,就能用常开端接继电器线圈电路,实现继电器实现自持,即触发开关只要开启一次就实现了继电器一直工作断电,除非松开电批的开关,继电器又恢复。继电器实现自停的电路能搜到很多,我就不详细说方法了。

下面说继电器自停的难点。
1、开关触发过快,会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所以我加了晶闸管
2、无极调速低速时,比如低于3V,继电器是无法工作的,所以可以直接从电池引出负极,开关后面引出正极,继电器直接8V供电。不受无极影响
3、触发开关初始状态为开时,会导致继电器直接工作,然后电批失效。
这三个问题我都有发帖说明,电路也有,我发了很多帖子,可以自己去看。

网友: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网友:
厉害除了外观,其他都完胜

网友:
不错,正想入手一个,搜一下自己DIY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