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你们用什么擦显微镜镜片的

楼主(2024-07-18):
缴修用的体视显微镜,目镜,物镜太脏了,买了擦眼镜的湿巾擦,收到后是干的,用不了,又在深水宝上看显微镜专用清洗液,这么小瓶20几块钱,这么贵吗。。。

网友A:
哈几口气,用卫生纸随便擦擦

网友:
我用洗洁精兑纯净水,喷一喷再用好点的纸巾擦干即可,长时间不用可以拆开镜头,在里面放干燥硅胶,万一长霉了,拆开洗洁精洗干净就好

网友B:
我直接用75%的消毒纸巾擦!

网友:
图片上的擦镜液成分就是无水乙醇、乙醚,
这两样都不贵,买了自己兑

网友:
棉签+酒精

网友C:
不是有镜头纸吗,

网友:
一直是口罩+酒精

网友:
清水加洗洁精。。

网友:
谢谢大家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几口气,用卫生纸随便擦擦

松香,助焊剂的烟雾,哈口气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镜头纸吗,

买的擦眼镜的纸,收到全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香,助焊剂的烟雾,哈口气解决不了。。

物镜上要装防护镜的,你没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75%的消毒纸巾擦!

就普通的湿纸巾吗?

网友D:
听说有些镀膜会被酒精擦除的,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擦了,我就用湿纸巾

网友E:
啥牌子这么娇贵?我奥林巴斯cx31,都是哈口气,眼镜布直接擦
当然,体视镜的物镜端,如果焊接多的话,最好装个保护镜,我就Olympus的装了,杂牌子的直接裸奔,其实你可以配一个强力吸烟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有些镀膜会被酒精擦除的,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擦了,我就用湿纸巾

卖显微镜的人也这么说别把镀膜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牌子这么娇贵?我奥林巴斯cx31,都是哈口气,眼镜布直接擦
当然,体视镜的物镜端,如果焊接多的话 ...

不是啥好玩意,LOGO是个(MT),哈气我试过,擦不掉,松香雾,焊油雾。。。。
之前物镜想加装个玻璃的,一直也没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啥好玩意,LOGO是个(MT),哈气我试过,擦不掉,松香雾,焊油雾。。。。
之前物镜想加装个玻璃的,一 ...

擦不掉的是在镜组里面的,有时候是在光路上

网友:
和相机镜头的清洗液共用,或者简单点就擦镜布蘸肥皂水先洗,再用干的擦镜布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