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那位老师有芯邦CBM2099E主控 量产工具UMPToolV7200(2020-12-25)2099E_8T24_9T24_TOG

楼主(2024-07-18):
那位老师有芯邦CBM2099E主控 量产工具UMPToolV7200(2020-12-25)2099E_8T24_9T24_TOG

 设备描述: [L:]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序列号: 2311141640160065987500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20-12-25]
闪存识别码: ECD798CE74C4 - Samsung(三星) K9ABGD8U0C - 1CE/单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ABGD8U0C x 1片/通道 x 1通道

楼主:
找了个能识别盘的但不能量产,真TM的郁闷。

解压码:usbdev.ru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显示闪存型号未知,同求。

网友(2024-09-01):
我也有这么一个一模一样的,能识别,也能看出上次用的量产版本,就是量产不了

网友:
同问,请问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4-10-13):
这是2021-02-10的,旧的一般能用新的吧。我是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E - [2020-12-25]
闪存识别码:  ADD7149E344A - Hynix(海力士) H27UBG8T2D - 1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4GB
这个的,然后能用。只不过恢复的时候4GB只能恢复成990MB。第一次操作是280= =。。换了个参数变大了点,但还是回复不成,不知道是不是坏块多。

网友:
不能用?下载了,识别不出来

网友(2025-02-13):
UMPToolV7200(2020-02-21)

网友:
价格太高了,穷人买不起

网友(2025-05-12):
确实价格太高,穷人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