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车载12V24V转QC3.0快充模块安个家

楼主(2024-07-18):
年初,在某吧上见到有人用快充模块组装桌面充电站(四路快充降压模块,12V24V转QC3.0快充,堆叠起来),看着还不错,想着有时间也组装一个,用在车上还不错,配件早已凑齐,一直没时间做,平时用时,就裸板(充电速度,对得起它的价格,凑合能用),总裸板也不是个事儿,抽时间给它安个家。

鉴于用的不是太频繁,选择了2路快充模块。

10A电压电流表(这个是之前的,没用上,闲着也没啥用,就装上了)

外壳虽有成品,还是选择了防水盒(便宜),图是有耳的,选的是无耳的。

电源转接头5.5*2.5

USB转接头(4p)

散热用的是24V 4010风扇(有时会用到大于12V的电源),固定用的是M3螺丝和M3尼龙六角螺母。
组装后的样子

上面

下面

侧面

电源口

输出口

插车上点烟口,工作时的样子

因为功率不大,也就没装电源开关。外壳开孔用的是12V的手钻配合刻刀,凭感觉开的。做的有点粗糙,凑合着用吧。至此,快充模块的家已安置完毕。

网友A:
先变压到12V或者24V,然后再用这个模块转成快充吗?这个更适合车上改装,家里用两步转换感觉意义不在。

网友:
感觉外壳有点大

网友:
简单实用,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标题12V以为是车上用的呢,车充转换快充更有意义吧。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了   没看出来粗糙

网友:
放车上用,更符合场景。

网友B:
这个能支持20V输出? 我买了几个单路的,输入24V,输出最大12V,骗不出20V,   虽说资料里说输入不能超过36V,但电容才16V耐压也不知是几个意思,一开始没注意,上了24V没用几天就炸了才发现,后来换了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支持20V输出? 我买了几个单路的,输入24V,输出最大12V,骗不出20V,   虽说资料里说输入不能超过36V,但 ...

15v输入下,最大只有12v输出,如果像LTC3780升降压,才能20v输出。24v输入还是没20v输出,芯片协议肯定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变压到12V或者24V,然后再用这个模块转成快充吗?这个更适合车上改装,家里用两步转换感觉意义不在。 ...

主要还是车上用的,忘记说明了!

网友:
肯定是车山够用的,家用的是4.5A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有那么大的家,还有风扇,奢侈

网友:
做的不错了  一点都不粗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