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的无线充电器CHOETECH T522-S

楼主(2024-07-19):
大家看看做工如何?20块闲鱼上买的,用了一年多坏了

网友:
10W输出,比较老了

网友A:
做工用料都不错,修好了没?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功率太小

网友:
用料实在,但无线充电效率不高速度太慢不实用

网友:
这种无线充电器就是靠线圈耦合匹配好,给设备充电,有的是手机,有的是耳机,有的是加热器;原理和电磁炉差不多,到那时没有电磁炉功率大,线圈太细了,要想功率大,用粗漆包线自己绕一个大线圈,充电功率和效率都提高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无线的充电效率太低了

网友B:
用坏了好多接收片,底座倒是没坏过,无线充散热不好,不敢单干,加装电扇了,虽然丑点,但是夏天能用,不会把手机烤熟

网友:
CHOETECH是深圳迪奥科,不算杂牌子。
之前用过他家的USB 3.0 A to C线,质量不错

网友:
看着堆料很足的样子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
迪奥科,还可以,曾经用过他们的产品,PD头,C2L线,目前四五年了,还在用。

网友:
无线充电器的效率还是低了点,一直没有用。

网友:
无线充电用着方 便,就是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都不错,修好了没?

修好了,有个电容短路,扣掉就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坏了好多接收片,底座倒是没坏过,无线充散热不好,不敢单干,加装电扇了,虽然丑点,但是夏天能用,不会 ...

我这个无线充有内置风扇

网友:
线圈随便断一条就会坏

网友:
老产品了,修复还不如买新的舒坦

网友:
这个做工似乎还可以,似乎不算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