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测指针表做的恒流源

楼主(2024-07-19):
主要测100ua左右的电流指针表用的

最大150ua,最小10ua,10ua步进

网友A:
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值得学习,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op07,哈哈哈

网友:
100微安----估计指针表头线圈可以直接串在被测电路里了,都不需要串并联电阻网络了。

网友:
尾数咋不是0

楼主:
哈哈,不是零才有可能成为0,是零就会变得不是0

网友B:
OP07,特别是金封,曾经的运放高级补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07,特别是金封,曾经的运放高级补品!

哈哈,金封的当然好了

网友A:
可以用国产型号替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国产型号替代吗?

这玩意最便宜了,还怎么代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国产型号替代吗?

试下改用4558,或5532

网友C:
用来校正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校正表头?

哈哈,就是看看表头准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看看表头准不准

就看看啊?好旦也调校调校,不行再充点磁啥的。就看看么直接串你那ZT109行了,还专门做个微电流恒流源,你是有多少表头要看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看啊?好旦也调校调校,不行再充点磁啥的。就看看么直接串你那ZT109行了,还专门做个微电流恒流源, ...

就2-3个,哈哈,我也不玩指针表啊

网友:
效果怎么样?期待结果。

网友D:
指针表还没出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运放

人艰 掌握核心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还没出场。

指针表出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