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空调故障跳闸求助,大热天的着急呀

楼主(2024-07-19):
家里的一台老空调昨晚运行了几分钟后突然就引起了漏保跳闸,完了合上漏保再开空调又运行了几分钟后再次跳闸,今早试了下还是这种现象。。。。

各位专家高手给判断一下大概率是啥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漏电呗,最大的可能是压缩机

网友A:
可以运行几分钟的话应该是电流过大,漏电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散热不好,检测下内外机是否过脏、压缩机启动电容是否容量变小、室外风机是否运转正常,先检查这几个方面。其他的你没有工具检查就够呛了!

网友:
跳闸就是压缩机短路

网友:
电容快挂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既然是老空调就换台新的吧!

网友B:
要确定是漏电跳的还是过流跳的,不一样,再看看空开电流是多少的,压缩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有钳表测下电流看看,不懂的话就叫维修人员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是漏电跳的还是过流跳的,不一样,再看看空开电流是多少的,压缩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有钳表测下电 ...

漏电跳蓝色钮会弹起的   过几分钟跳应该是过流跳

网友:
不好自己维修。我e26故障,肉眼看到维修人员没装那个电源接口的盖子,风吹日晒下雨就短路。

网友:
压缩机坏了。。。。
换新空调吧。。。。。

网友:
太老的空调就算了,换一个,省电也不贵

网友:
跳漏保大概率是压缩机问题

网友:
过几分钟跳,感觉像是过流,压缩机坏了

网友:
以前租房子,三菱挂机,开机几分钟后跳空开,修空调的说是压缩机坏了,给换了个压缩机。供参考。

网友C:
电流大,启动电容有可能容量变小;也有可能热保护,应查风扇电容容量不足,电机有无坏,也有可能散热器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行几分钟的话应该是电流过大,漏电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散热不好,检测下内外机是否过脏、压缩机启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启动电容有可能容量变小;也有可能热保护,应查风扇电容容量不足,电机有无坏,也有可能散热器脏 ...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基本有数了,明天休息检查下。外面是平台,方便。。。。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151-1-1.html

网友:
测量外机压缩机电容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