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OGO手电钻更换电池电芯

楼主(2024-07-19):
刚刚打完高尔夫。

早上的太阳也不是很大,舒服的很。

FOGO电池

巨大的一个

铭牌

撕掉底部标签后。

打开

底部镍带,点焊机,点焊

全貌

特写

测量电压

电压

电压

再看看。

纸皮电池,让人联想到桑星。

非桑星电芯

基本废了(卖废品站回收利用。)

电压是有。

楼主:
下一步,组装电池。

这是N月前,在拼夕夕捡来的绿皮电池。啥牌子,忘记了。(避免广膏嫌疑。)

容量非常的OK。

组装一下。

另外一头

准备焊接

烙铁上。(普通烙铁)

焊接的一塌糊涂

在下,焊不牢。

经过群里,几百人的讨论,说要用恒温烙铁。

找了个(撸来很久了,一直吃灰的烙铁。)

他们还讲,需要刮,刮掉表面的氧化层。

上温度450左右。

效果出奇的好。

准备焊接电路板。

焊接上(本次连接,没有采用镍带,而是用的硅胶线。)

测量电压

插机,试用

复原

准备出去干活去。挣个电池钱回来。

吃瓜群众,加赞。

网友:
楼主,你们高尔夫具乐部还收人吗?最近有点发福,想减减肥。

网友:
我的电钻也需要换电池了,有参考意义

网友:
楼主电池不错啊,电芯上还有字标呢,我那个电池上啥都没有,神仙呢。

网友:
同款手电钻  同样换了电池  换完后还是动力强劲的

网友:
有参考意义

网友:
良心壳子。进年买的两款便宜电钻,电池壳子的卡扣都在里边,非常不好拆。

网友:
这用电烙铁焊接,真的这么干?

网友:
这个粉色的电芯是哪个地产的?手里拆了几个电池组里面也是这种

网友:
教练,我也想打高尔夫

网友:
第一图是你么?

网友:
换掉垃圾电池,性能可显著提升

网友:
用硅胶线不是电池高出来了吗,使劲压回去啊

网友:
用黄铜片比电线好用

网友:
还以为锄禾避当午。看到打高尔夫的坛友也买富格,心理平衡了很多

网友:
楼主,看你桌子上很多工具了,但是还缺一个点焊机和一个内阻仪,在更换前挑选内阻一样的电池才好,还有用点焊机焊接的比较平整美观;打完高尔夫,玩一玩拆机和焊接,也算一种休闲活动啊。

网友:
高尔夫球杆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组装电池。

点焊点焊电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