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后加的AP面板散热底座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4-07-19):
这样可以露出墙体散热,效果怎么样?

网友:
肯定有效,毕竟热空气上升会形成风道带走热量...

--------------------

网友:
两边的窟窿是败笔,

网友:
AP面板发热量太大,夏天不注意碰到能烫伤,AP还是吸顶的好,信号辐射最好
这种的安装好了AP面板会凸出来很大一部分,不美观,但散热比在墙体里好,有开孔空气能流通了

网友A:
应该是有效果的,这个壳子好像还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效果的,这个壳子好像还不便宜

对。销量小,很贵

网友:
TP有款就是直接凸出的,我买过.比内藏式好多了.其实吸顶或者普通路由都行,如果不追新的话,吸顶感觉更好,普通路由胜在产品更新快

网友:
比赛在里面好!!!!

楼主:
给你们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效果的,这个壳子好像还不便宜

这玩意可以自己DIY,买个明装底盒,锯断一节,打孔,用加长螺丝,两块钱物料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们看看有没有用

不能说是一点没用,简直就是没一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们看看有没有用

没想象中的效果啊  这是没负载的时候测试的吧? 你多开几个无线终端高负载跑一会才知道。毕竟低负载下发热差距不大

网友:
我用的工程多的锐捷,poe百兆,没ac。
就是突出来的,有4lan,插电视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你们看看有没有用

额。。。从顶楼一众理论上有用的回帖看到这里,没忍住笑出了声

怎么没用???这不是明显下降了。。额。。12减8等于4,明显下降了0.4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从顶楼一众理论上有用的回帖看到这里,没忍住笑出了声

怎么没用???这不是明显 ...

看其他人有没有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