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坏了的充电头 东辰电子DCS67-0500700

楼主(2024-07-19):
老充电头,坏了,本来还想着要是元件坏的少,就修一下,结果就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是好的,其它的全坏了,USB电流表检测输出功率0.02W,

网友A:
看到你后面的两张图片,就知道是工模的电路板,元件很少,坏了不好修,因为我自己也有十几个这样的充电头,有的带线,有的带USB口,都丢在一边,我也懒得修了,找不到问题在哪儿,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楼主精神跟我的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后面的两张图片,就知道是工模的电路板,元件很少,坏了不好修,因为我自己也有十几个这样的充电头, ...

十几个,你还有地方放。。我这坏了搞不了就拆电路板当料板。

网友B:
这样的就是充电也慢死了

网友C:
这玩意确实一大把,很鸡肋。可以给老人机充充电,其他就不知道能干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就是充电也慢死了

主要看干啥用。充电肯定是不行了,但当小电流的电器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的充电头,好的我都扔了不用,功率太小,做工还差

网友:
小电流充电器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D:
你的大肚子太抢镜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12v剪线的电源论kg称

网友:
三星充电头

没有铜线电感的 不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确实一大把,很鸡肋。可以给老人机充充电,其他就不知道能干啥了

做个小夜灯电源也行,灯光不要太亮了那种

网友:
当小电流的电器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就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是好的,其它的全坏了”这充电头经历了什么

网友:
这种小充电头我不下10多个了,坏一个扔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大肚子太抢镜了 哈哈哈哈哈

将军肚是不小,够抢镜的。

网友:
既然还有0.02W输出,说明开关电源的核心IC没有烧,可以查查输出整流滤波,电源的IC电流取样等部分,修修玩玩可能还有希望。。。

网友:
关键问题是咋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