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一苹果原装10W 5V电源(A1357)

楼主(2024-07-19):
当年给闺女买的ipad2018上带的电源 也就是一年多两年 就不输出了 闲来没事 拆开看看 比想象中好拆 尤其是比苹果5W的小方块好拆太多

标识

东莞代工

可拆卸插头 可以直接用8字线 挺好玩

无从下手 就先从这里用平头改锥暴力插入

然后再延边一点一点撬开

内脏显露 懵逼的我更加懵逼

测量保险管通电 全桥正常 目测没有烧毁的零件 继续懵逼

输出电容吧

USB输出口 里面有序列号 2B开头

国标插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劈腿

十分紧凑

用料扎实

防范到位为啥还坏?

应该是初级滤波电容吧  就这吧 没能力去修 也不清楚那些是易损件 更不知道如何去测量 另外家里合格的电源也不少 最后10块包邮在海鲜市场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用着安心

网友A:
既然都拆开了,就别修了,即使修好了,外壳都成那样了,看起来也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拆开了,就别修了,即使修好了,外壳都成那样了,看起来也不舒服

外壳倒是无所谓 能修好当然最好

网友B:
海鲜市场买的不拆开不放心使用呢

网友C:
5V 2A的,修了也不值当,现在谁还没有几个充电头啊...

网友:
充电头里面满满当当的挺紧凑

网友:
一模一样的同款,也是看不出哪坏,没修上

网友:
当年的神器,我还屯了几个在吃灰,只有一个一直在办公室用,服役至今

网友D:
啥都没坏,单纯接触不良了,别问我怎么知道(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买的不拆开不放心使用呢

买回来先看做工 最后上称 分量一模一样 鉴定为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2A的,修了也不值当,现在谁还没有几个充电头啊...

看着放心 用着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都没坏,单纯接触不良了,别问我怎么知道(两次了)

直接把输入的线接上220,输出就来了

网友:
仿这马桶电源很多,原代工的内部元辰件布局紧凑,这个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放心 用着安心

现在手机带的充电头质量都挺好的,我还用着菊花3C畅玩联通版的5V 1A充电头呢...

网友:
不修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都没坏,单纯接触不良了,别问我怎么知道(两次了)

除了可拆卸插头 里面全是有线焊接 测量全通

网友:
看着放心 用着安心

网友:
看来是真家伙,元件还挺新,怕是坏件难找也就修不了了,可惜了。

网友:
IPAD2送的充电头,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电流是2A的啊,普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