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H3C BR1008L-HP路由烫手,可有办法加强扇热

楼主(2024-07-19):
借用别人一张拆机图,H3C路由网关,集成AC功能,poe供电,下拉3个吸顶AP,现在的天气下外壳不能摸的那么烫手,右边电源部分尤为明显,借用坛友一张拆机图,板子我也拆下来看过,左边三个芯片下面垫有厚厚的蓝色块,贴合在下面铁皮上,应该是扇热用的,但是最右边的芯片下面没有垫蓝块,用手摸起来芯片还好,旁边的大电感很烫,感觉加风扇并不可行,那么还有其他扇热的好方法不?

网友:
改进散热,无非主动和被动,电感这种东西加散热片不太合适,可以把外壳开孔,当然要效果好肯定是加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A:
你这个路由器是54V供电在,这么高的电压,功率一定很大,在设计产品时,应该考虑在外壳上两个加散热风扇,体积做大一点,一个给电源部分一直吹着,另一个给网信号处理电路散热,因为网口带POE供电,不应该太密集。

网友:
先风扇,,不行加铝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路由器是54V供电在,这么高的电压,功率一定很大,在设计产品时,应该考虑在外壳上两个加散热风扇, ...

这个是POE的,所以要用54V供电。
整机功率不会很大,主要还是放弱电箱散热不佳。
其实设备在50度左右稳定工作也没问题。

网友:
改造弱电箱盖,加装风扇,让内部空气流动。
不过,这样一来就要防尘,真是矛盾呀。

网友:
接口倒是蛮多

网友:
加风扇不行?好像也只能加风扇了,电感不能说贴铝片吧

网友:
直接用 那个笔记本底座散热器简单

网友:
换个体积大的电感,

网友(2024-08-26):
加风扇效果最好

网友:
摘掉外壳,加装风扇对着吹。做好防尘,定期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