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接触不良导致严重发热的空调插座

楼主(2024-07-19):
一台380V的空调插座因接触不良,导致原本4平方的单芯铜线严重发热氧化,这种情况很危险,极易造成火灾事故。

网友:
这谁接的,竟然接触不良,一般大功率的都接得很稳才对...

-------------------

网友:
记得超过2p的空调必须接空开..要不就是那种插入后旋转的插座

网友:
线也太细了吧

网友:
还好发现及时没晾成祸

网友:
2 毫米线不行 ……

网友:
应该是接触电阻大而发热的

楼主:
380V的三相电,4平方线径,负载不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V的三相电,4平方线径,负载不小了。

看着像2.5的线

网友:
这个线应该是标着4实际打4折的线吧,以前买过1平方实际只有0.31的

网友:
铜线都氧化变细了,好危险。

网友:
大功率电器确实要注意,空调插座也有烧灼痕迹在用,结果空调老式自动断电,后来直接换了新插座就没问题了,这个是隐患 有就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