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佬能分析下这个是什么芯片吗?被打磨了

楼主(2024-07-19):
这个是吃鸡神器的主板,用了几天就坏了 拆开看到主板上只有这样的芯片,想买个替换下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能给指个方向
已知
1,6脚通过电阻后连接了一个LED ,长按4脚连接的开关后,指示灯会亮起,再长按会关闭,短按的话,会从常亮变为闪烁,
2,同时短接3,4引脚,6号引脚的LED闪烁速度会有变化
猜想
可能是SY6912,但是不确定,希望大佬给点建议,需要什么参数可以  继续测量

网友:
吃鸡神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估计是个单片机

网友A:
廉价的OTP单片机,如果是它坏了换了也无济于事,带程序的

网友B:
这个芯片不是SY6912。是一次性OTP单片机。
SY6912的7脚有个续流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的OTP单片机,如果是它坏了换了也无济于事,带程序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不是SY6912。是一次性OTP单片机。
SY6912的7脚有个续流电感的。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