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00w电源长期负载100w以下,有什么危害?

楼主(2024-07-19):
除了效率变低,还有什么危害?

网友:
效率理论上是更高才对的,寿命等会更长

网友:
使用效率是变低了,别的没有任何危害,大马拉小车轻松应对

网友:
理论上讲费钱占地方

网友:
没有什么危害,应该更安全可靠。

网友:
危害未知,就是能耗比高点而已,有劲使不出,恐有朝一日爆发下

网友:
即使是空载,  也没什么危害的, 就是自身也会消耗一些电能.

网友A:
就像你时速最高能开250km的车平常路上就开50km一样

网友:
大马拉小车,轻松驾驭。除了有些浪费,别的貌似没啥毛病

网友:
杀鸡用牛刀 ,有点浪费,但这也不算危害吧

网友:
如果带80plus认证的,额定500w带100w也就20%左右,效率一般也还在80%左右,还是不算低的,大厂开关电源考虑到负载低情况下效率问题的,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时速最高能开250km的车平常路上就开50km一样

不一样,会弊出问题的

网友:
一个能扛150斤的汉子天天让他扛30斤有什么危害???

网友:
预留独立显卡供电的能力?

网友:
既然长期100w以下,说明电源选太大了,一般半载效率比较好。
影响是没的。

网友:
空载,  也没什么危害的, 大马拉小车罢了

网友:
危害就是大材小用

网友:
.吃不饱,会饿

网友:
利用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