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改个插座指示灯(修改完善)

楼主(2024-07-19):
开始是用152电容串个发光二极光,亮度虽然微弱,但是能看到。以为改好了,打了热熔胶固定。

结果插了几下,不能长亮了,只在刚插上的时候闪烁亮一下,用2V直流电测发光二极管能正常发光。
又找了个IN4007串150K电阻接上,去掉了152电容,还是不亮。
用IN4007串50K(实际是82K,之前没测准确)电阻接上,还是不亮。
好吧,换个发光二极管,亮了,拆下原来的发光二极管,加直流电测试,能亮。
说明坏了的发光二极管在接152电容的时候,部分坏掉了。
发光二极管是同一批的。
看来电容加二极管的方法确实不靠谱。

补充下:测了下长时间的温度,82K电阻,外壳有60多度了,感觉温度偏高了。换成了210K电阻,目前正在测试。亮度有所下降,但还是挺亮的。

网友:
直接加个470K电阻 1/4瓦

网友:
直接加电阻多简单

网友:
电容的话,刚通电时相当于短路,所以电容降压要加整流电路,并且整流后要有大电容滤波,把刚通电的短路脉冲转换成大电容充电

网友:
都不来点图么,所谓"无图无真相"啊...

----------------------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没想到实现起来还挺麻烦

网友:
还是加电阻简单

网友:
电阻加到1m再串二极管用那种绿超亮led都非常亮。

网友:
限流电阻二极管加led.最靠谱

网友:
电容刚通电时相当于短路

网友:
这么整,保不齐哪天来个一线黑烟欣赏下哇,好在管管自觉性好先自损一部分保住

网友:
确实一句话,会的不难,难的不会;这就是一个交流220VAC的电源指示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大电阻加一个发光二极管,阻值要270K的就行,电流是10mA,发光二极管可以点亮,可以长时间使用;当然想亮度增加的话,那就是阻容降压后,用四个发光二极管组成整流桥,接在阻容降压电路上,四个二极管同时发光,实际上50HZ的,前半周两个发光,后半周两个发光,频率快,就感觉不出闪烁了,像是全亮了。

网友:
这是某位坛友的电路,参考一下,虽然复杂一点,但很好用

网友:
无图也想来片淀粉

网友:
发光二极管配电阻,基本上是标配,电阻选的大一点寿命也挺长

网友A:
用IN4007串50K电阻接上发光二极管,长时间后寿命怎么样?

qrut

qr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4007串50K电阻接上发光二极管,长时间后寿命怎么样?

没测准,实际是80K电阻,温度高了,换了个210K的

网友:
240k,串LeD,再串一枚4007,寿命长多了。

网友:
470K及以上最好,有亮即可,不需要很亮,可以用几代人(元件合格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