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点火针调整

楼主(2024-07-19):
上个帖子有人说可以用泥土包裹一个,实际上空间很小,以后就不方便清理了。最终还是角磨机拆了螺丝。。。

点火针是可以上下调节的,这个设计还是要点赞的

调高了一点,一点就着了

网友:
上下可调的点火针应该是修过换过一次的,算通用配件吧

网友:
这个更换简单

网友:
现在这样的配件倒是挺常见,就是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我是直接用长柄的打火机点的。

网友:
还没注意过这个事情

网友:
针尖已经烧蚀了,换新的吧

网友:
嗯 能一点就着最好

网友:
有点裂开了

网友:
好办法,楼主是调高了大约多少毫米?

网友:
我的燃气灶容易点着了熄灭,店家让我把这个弄低一点

网友:
针尖烧平了,升一点可用,时间长了针凹进去就难打火了

网友(2024-10-0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点火针陶瓷裂开了,导致放电位置偏下。我是万和的,打火针调不了位置,螺丝也锈死了,没办法刷了一层水泥上去,目前用着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