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发射器哪种比较好用?

楼主(2024-07-19):
最好发射功率大一些,
在不同的房间都能收听,
有这样的比较好用的蓝牙发射器么

网友:
用FM发射囖。

楼主:
FM是广播,不私密啊

网友A:
宝上有,单双天线可选,号称150m,三十多元

网友:
蓝牙要双向通讯,发射能覆盖到美国,你接收机只能覆盖15米又有啥用呢!

网友B:
蓝牙就是短距离用的。
你要远距离用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有,单双天线可选,号称150m,三十多元

蓝牙也可以发射150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就是短距离用的。
你要远距离用wifi。

有wifi耳机么?

网友:
接收端也要大功率才行吧?

网友:
功率大的就不是蓝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也可以发射150米么?

这不是“号称”么~看评价里说是无阻挡大于1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就是短距离用的。
你要远距离用wifi。

距离也不要远,要求穿墙能力好一些

网友:
接在路由器2.4g天线上,吊到屋顶

网友:
篮牙功率太小了,  有障碍物就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