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龙想地摊灯,求IC型号

楼主(2024-07-19):
坏的地摊灯,灯珠还是不错的,直通电池能点亮,很亮。
目前是主灯不亮,红蓝闪烁灯可以亮。控制ic自己就在那发热,发热不小,内部充电ic充的电都不够损坏ic消耗的。
控制ic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猜芯片型号比较难。可以看一下单颗灯珠规格,7030是6V150mA,5730是3V150mA。再看一下灯珠是几串几并,算一下电压电流。然后要么找现成驱动板,要么找芯片自己画个板子。

网友:
自己换个驱动

网友:
还有客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芯片型号比较难。可以看一下单颗灯珠规格,7030是6V150mA,5730是3V150mA。再看一下灯珠是几串几并,算一 ...

换个板子不难,原样的能找到最好呗。随便找个板子,末端加个mos就好了

楼主:
IC的丝印被抹掉了,我是希望能找到驱动ic的

楼主:
客服,有啥用啊?生产方都给打磨了,客服应该更不能给了

网友:
直接TB买板子换上。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1s锂电池方案,可以换5档亮度带记忆7135驱动,串反向开关,比自带调光过一遍循环好点。两三串锂电池组,高压灯板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