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蓝牙控制板,可以做哪些用途?

楼主(2024-07-19):
2元一个,卖家无说明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蓝牙功放板,加麦克风的?

也不知道这些接口定义。不知道12345标记的都是什么定义?

有大佬知道吗?

1是右声道,2是麦克风,4是电源输入,
3是锂电池接口,

5到底是什么?
5是耳机插口?
5是立体声音频输入口?

网友A:
上边标注的很清楚的了啊,右声道、麦克风、电池,没有左声道的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标注的很清楚的了啊,右声道、麦克风、电池,没有左声道的插口

谢谢!

1是右声道,2是麦克风,4是电源输入,

3和5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1是右声道,2是麦克风,4是电源输入,

3是电池接口,5是耳机插口。电池极性别搞反了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是电池接口,5是耳机插口。电池极性别搞反了昂

4不是电源输入安卓口吗?

怎么还要一个3电池输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不是电源输入安卓口吗?

怎么还要一个3电池输入口?

5v和3.7v   可以用电池  也可以用外接电源

网友B:
这个外放带功放的,接外放喇叭的时候一定不要接公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放带功放的,接外放喇叭的时候一定不要接公用地...

谢谢大佬!标记1的喇叭输出就是2根线啊,只需要接入喇叭正负极就可以了。哪里来的公用地啊?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标记1的喇叭输出就是2根线啊,只需要接入喇叭正负极就可以了。哪里来的公用地啊?不明白。 ...

是的  按照2个接口接2个喇叭就行 有的人怕麻烦,就接喇叭的+  把-接到一起接到gnd上 功放就boom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1是右声道,2是麦克风,4是电源输入,

3是锂电池口,5是立体声音频输入口

网友D:
这个哪里有卖的,

网友E:
3的左边节电池正极,右边接电池负极,这个是杰里的蓝牙带小功放MP3方案,低端产品,处理好了音质也还行。
锂电池保护电路完善,但是充电电路很垃圾,直接5v接一个二极管直充,如果使用建议另加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的左边节电池正极,右边接电池负极,这个是杰里的蓝牙带小功放MP3方案,低端产品,处理好了音质也还行。
...

谢谢大佬!
这个蓝牙版是不是不耐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哪里有卖的,

无意中看到的,蓝牙音箱有什么好的啊?

现在手机自带声音都很大了。想听歌,也是用有线音箱的好啊。

网友:
这个反面有左声道标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这个蓝牙版是不是不耐用,容易坏?

也不一定,低端不代表就是低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按照2个接口接2个喇叭就行 有的人怕麻烦,就接喇叭的+  把-接到一起接到gnd上 功放就boom了 ...

不存在的,绝大部分D类功放最后都有一个电容隔直,高档点的为了减少噪声,还特意接地。接任何一根线都可以。

网友F:
杰里的蓝牙芯片,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杰里的蓝牙芯片,一般吧

本来想买几块,但又不知道用来做什么。

手机和电脑听声音就足够了。

感觉用不上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是锂电池口,5是立体声音频输入口

谢谢!不是蓝牙版吗?怎么还要一个音频输入口?

那和普通的功放板不就一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