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风扇电机保养故障保养后一到二天就出现转子轴套烧灼黑

楼主(2024-07-19):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风扇电机保养故障保养后一到二天就出现转子轴套烧灼黑

从前年开始就一直宿舍风扇或同事家风扇保养电机,所以我相信我的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几天就一直败在这个电机上,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转子和轴之间一到两天时间就卡住、烧灼、焦黑、不转。之后留下线圈定子,换了同型号尺寸的外壳和转轴,还是一天左右就出现卡死,拆开还是焦黑。
现在已经下单买了改装轴承外壳
美的款的外壳,期间也是一堆电机中挑出来有些分量、成色还行的。

当时折腾的电机,大部分都是温控保险断路,去掉直接短接就OK了,不过线圈是铝线无疑。

轴套的电机,去年没有合适的工具,大概一两个月就要拆开清理一次轴和轴套,否则就卡死。

这次却芭比Q了,今晚打理好的,明天白天一天都用不到就卡死了。

拆开看轴套内圈不好看出来,轴就很明显,焦黑了。

用的是摩托车机油全新的

之前要么就焦黑一边,很少全焦黑

这次全黑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大概折腾了两次,轴套内打磨、轴打磨,加机油,或机油跟固体黄油一起或单固体黄油都没用。
后来直接换了一套壳和轴,因为手里刚好有个同款的电机,结果还是一天就嗝屁。
电容是更换过的,不过也是衰减电容,标1.5UF只剩1.1左右,也够用。
今天已经下单适配轴承外壳,在等到货了。
但是就是这个疑问始终不明白,难道是因为转数太快导致烧轴?
可另一台风扇同样的打理方法,已经三个月了都不减风采,还是用2个电容并联大约2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加过油,然后电机就挂了。再后来,我就不搞了。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但肯定是有步骤或者是润滑油不对。 ...

保养了至少10台以上了,第一次遇到这么坑的,已经不抱希望,买了美的用的轴承外壳,现在换上去两天了很正常。
套件到了,看倒二那张图,左边那台风扇保养用了快3个月了。

网友B:
看到开头,就想到了,10有89是加的机油,风扇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

机油不合适用在这个场合。

另外,轴套上的存油毛毡要更换,已经补机油浸坏了。

网友C:
扔货  转子不带风扇  估计轴 烧退火了  ……

上太多蓝润滑脂   , 合成机油就行了

网友:
买轴承,烙铁焊接在轴套处,涂点不锈钢助焊剂,一下都上锡了

网友D:
线包有短路,温升过高

网友E:
以前我每个夏天的必修课就是修这个东西,修好后有时能坚持一个夏天,有时才坚持几天,烦了,20来块钱包邮买了一个轴承式的电机总成换上彻底解决烦恼,,,,,,

网友:
轴与轴承配合尺寸超出要求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开头,就想到了,10有89是加的机油,风扇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不能加机油

机油不合适 ...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之前的风扇我加的都是机油,没有说一天就焦黑的,最近换的另一台风扇已经三个月了还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每个夏天的必修课就是修这个东西,修好后有时能坚持一个夏天,有时才坚持几天,烦了,20来块钱包邮买 ...

之前被弄凡也买了一个,好是好了,但是功率也小了,最大档才20多30瓦,远点根本吹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包有短路,温升过高

有次一不转我就在边上,根本没有温度,但就是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货  转子不带风扇  估计轴 烧退火了  ……

上太多蓝润滑脂   , 合成机油就行了  ...

后面换壳和轴,轴带风扇,就是小叶片那个东西,但就是没用,不理解了。机油和蓝润脂可以排除,另一台就是两个都加,3个月了还健在。

网友F:
也碰到过一个,和这情况差不多,上油后用不了三天,折腾几次后发现轴有台阶了,最后拿锉刀试了一下,是铁轴,不是钢的,退给客户了。

网友:
感觉还是轴和轴套的材料、工艺问题。
跟用油没啥关系,我试过一台鸿运扇,全合成机油加上去,几年都不用再加,丝滑无比,但那个毛毡确实要保证在原位。

网友:
电风扇,我加的都 是除锈润滑剂加到油沾浸满  能管好几年

网友:
直接换直流无刷电机,无极调速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碰到过一个,和这情况差不多,上油后用不了三天,折腾几次后发现轴有台阶了,最后拿锉刀试了一下,是铁轴 ...

美的也做这么恶心的事?怀疑就是轴跟轴套哪个犯傻了,所以干脆全换一套壳、轴,还是老样子,看来换轴承壳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不插电用手盘一下看看是否顺畅,轴向推拉一下看看是否有间隙,会不会是电机轴轴向被压紧了,导致摩擦生热?

网友:
风扇这个润滑油有点玄学!很贵的专用油脂没有试过,能试过的都不行。可能要用含油轴套是关键,建议楼主别用机油做这个润滑了,没用,有时反而加速损坏。

网友:
家里7-8个风扇,每年加一次机油,最长的已经用了30多年,最少的也用了5年以上,所以不关油的事

网友:
我都是加缝纫机油。吸油毡也要吸满油。组装玩,上紧外壳固定螺丝后用钳子轻敲一下电机轴。让轴套跟电机轴保持平行,转动顺滑。这一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