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米无线吸尘器2lite的地刷头,顺便求助一下!

楼主(2024-07-19):
做工一般,里面就一个395的14.4伏电机,滚刷可以更换。我的吸尘器是小米lite ,电压是25伏,地刷头电压是21.6伏,看网上都说它们的地刷头可以通用,不曾想买回来后装上不断刷头不转,连吸尘器都不转,启动后就闪红灯,充满电后故障依旧,不装这个动刷头吸尘器正常使用,地刷头用外接电源又正常转动,万用表测量刷头电机两端电压为23.5伏,地刷头里面就一个电机,它和老款的无非就是电机的供电电压参数不一样,它是14.4,老款是21.6的,电压和电机的关系,我理解的是都可以转,无非就是转速的高低,应该是不影响转动吧!我现在就搞不懂了,是吸尘器有问题,还是要更换刷头里面的电机为21.6,大家怎么看!

网友:
电压不同,保护了

网友:
高压驱动低压设备看似可行,但如果主板上检测到输出异常,比如电流or阻抗异常啥的,保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话说即便能用,这个电机能扛多久?这电压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电压太高了,电机碳刷是不是磨损快,是不是会里面线路上到处是碳粉?

网友:
换电机,换同体积大小参数差不多的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