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网线传输,可以传400米,这是真的么?

楼主(2024-07-19):
网线不是最多传100米么?

为何bnc转网线能传400米呢

网友A:
传输的不是高频数字信号,仅仅是模拟电平信号,电线传输交流电可能的话能输送到火星去!

网友:
抛开速率谈距离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的不是高频数字信号,仅仅是模拟电平信号,电线传输交流电可能的话能输送到火星去! ...

模拟电平信号能传更远?

网友B:
双绞线走的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绞线走的是模拟信号

网线,交换机网口走的也是模拟信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电平信号能传更远?

模拟信号我理解不需要什么带宽吧,随便传输,别小看网线的屏蔽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交换机网口走的也是模拟信号么?

中间不经过交换机,不是按照网络的方式传输

网友:
用光纤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我理解不需要什么带宽吧,随便传输,别小看网线的屏蔽能力

模拟信号随便中途放大就又可以增加距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放大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杂信号,形成干扰,所以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我理解不需要什么带宽吧,随便传输,别小看网线的屏蔽能力

网线不带屏蔽层

楼主:
光纤可以走模拟摄像头信号么?

网友:
有带屏蔽层的网线,具体传输距离还得看网线质量吧,卖家宣传的不能全信

网友:
信号改变了吧,就像交流电一样,随便传

网友:
不管什么信号,铜线类的都有带宽问题。

网友:
这种线比双绞线传输距离远。

网友D:
关键现在监控摄像机都是网线口的了,BNC的监控哪里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现在监控摄像机都是网线口的了,BNC的监控哪里去找

模拟录像机都是bnc键控啊

网友:
模拟摄像头走网线确实会比网络摄像头直接传得更远。我公司有两个摄像头从前门用一根网线直接传到了后门的保安亭里,差不多有两百多米吧,网络头肯定无法在中间没交换机时传这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