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耳机,为何带一个项圈?

楼主(2024-07-19):
有人用过这种耳机么?

这种耳机有什么优点?为何带一个项圈呢

网友A:
挂脖式,不容易掉,大厂几乎不生产类似的款式了

网友B:
一是一旦耳机脱落的话,项圈正好挂在脖子上,不会掉地上;二是这么带耳机的话,耳朵不会太累,原因见三;三是项圈里边安装的锂电池,左右各一个,有点重量啊;这是厂家偷偷告诉我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为何带一个项圈?
另类啊。

网友C:
这种造型,电池可以做的大,高端芯片这种电老虎也敢上了,性能上限提高,电池仓和主板放在项圈里,肩膀不怕这点重量,耳机本体就可以上大尺寸,音质也能保证,在TWS耳机未面世之前,这个基本上是最优解

网友:
项圈里肯定有机关!

网友:
蓝牙板电池都在这个圈里!

网友:
不丢不掉电池时间长

网友:
俗称运动耳机

网友:
防止小孩误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脖式,不容易掉,大厂几乎不生产类似的款式了

大厂现在主要生产哪种款式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一旦耳机脱落的话,项圈正好挂在脖子上,不会掉地上;二是这么带耳机的话,耳朵不会太累,原因见三;三 ...

这种耳机电量是不是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造型,电池可以做的大,高端芯片这种电老虎也敢上了,性能上限提高,电池仓和主板放在项圈里,肩膀不怕 ...

TWS耳机续航是不是不好?

楼主:
运动出很多汗,戴个项圈不舒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厂现在主要生产哪种款式耳机?

现在TWS耳机是主流,项圈式的话手上有个索尼的WI-C400也停产了,续航一天听一小时能用一星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TWS耳机是主流,项圈式的话手上有个索尼的WI-C400也停产了,续航一天听一小时能用一星期以上 ...

tws续航好像也有7、8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TWS耳机是主流,项圈式的话手上有个索尼的WI-C400也停产了,续航一天听一小时能用一星期以上 ...

项圈式耳机现在基本不生产了么?

网友D:
这个当年可是高级货,电池容量大,续航时间长。

网友:
运动耳机或者长续航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当年可是高级货,电池容量大,续航时间长。

网上好像说可以续航30多个小时,真能续航这么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