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ML-F002真空封口机拆解及试用,真空封口效果还行,作坊眼看就成立了!

楼主(2024-07-22):
为了给老丈人、丈母娘带卤牛肉回去吃,撸了台微型(抑或小型)真空封口机
包装盒直接快递,商家省事了

品牌美菱,型号ML-F002,功率110W

里面就是主机、说明书和附送的塑料袋

使用说明书

主机外观
正面

底面

铭牌

左侧端面有注意事项

左侧是俩功能按键
话说真看不出来俩按键中间有个屏

右侧是开盖按键

打开就是这样
分抽气区和封口区

盖子对应有密封条和压条

开拆了
底部贴纸下面还有颗螺丝

取掉右侧端面的塑料圈

主机才能开壳

另一侧没找到机关,先凑合透过缝隙看看里面
驱动板

电热线连接端

小气泵

使劲掰,也只能看见这些了

上盖拆下来,也拆不开主机
第一次遇到这么难搞的电器

撬片都撬断了,这个装饰环也没撬下来
这端外壳是一体的,也不是拆开的能解决的

好吧,拆解就只能这样了

楼下继续试用

楼主:
用自己卤的牛肉测试一下
通电,显示“--”

这是送的密封袋

装入卤牛肉

怼到位,压紧盖子

按“真空封口”键,气泵开始动作

眼看密封袋就瘪下去了

抽真空10几秒后,再热塑封7秒

封口线,看着还行的哈

这坨就搞定了

再试下单封口

直接加热,时间是一样的

双封口的密封性应该更好哈

一鼓作气把另外几坨牛肉一并真空封装了
经试用,真空封口的效果还可以,几十块钱没打水漂
只是没能全部拆开,有点遗憾

网友:
卤牛肉在哪里

楼主:
来了来了,2楼已上卤牛肉

网友A:
好牛肉啊!!!噢,不,好封口机。

网友:
袋子口必须放在泡棉的口那里,这么重要的点说明书竟然都没提

网友:
“注意”提示语好像有个错别字

网友:
这个不错实用,我以前买的只能封口,不能抽空。

网友:
我买了个能封10斤大米的,原理应该都一样,就是抽真空加热塑封

网友:
3 /4年前也买了个差不多的,每次封完看着不错,放冰箱里隔段时间全部都进气了,试了多次都是这样。后经过做功课,说封口加热条需加宽的,才好用。

网友:
这样封了一年都不坏

网友:
技术比较成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肉啊!!!噢,不,好封口机。

哈哈哈,自己卤相对放心点

网友B:
感觉“美菱”就是个通路商,什么小电器都卖。

网友:
抽真空的效果不错,有成品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美菱”就是个通路商,什么小电器都卖。

志高和艾美特等也是,他们有充电风扇。美菱风冷冰箱,夏天化霜不良异响。楼主的真空封口机头次见到,以前我见到2节5号电池封口机,大概结构是电热丝和硅胶块夹住。

网友:
结构大同小异,都是小气泵+加热条

网友:
好孝顺的一个女婿
这袋子如果用完了,用普通的袋子可以吗?最好有个视频看看怎么用。

网友:
小型真空封口机自己用还是很方 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