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疏通厨房下水管道,不用专门疏通剂,是否有替代方案?

楼主(2024-07-19):
疏通剂腐蚀性太强,万一弄到眼睛,是不是非常危险?

因为厨房下水大多是油脂导致的堵塞,
所以倒点洗衣粉进去,是否也可以疏通管道呢

是否有人试过用洗衣粉疏通厨房下水管道呢?效果怎样?

网友:
物理疏通才是正解,一个字—— 捅 就完了

网友A:
效果好的分解产品国外有,洗衣粉加烫水,太久的通条辅助。平时使用注意点,油腻多时用热水和足量洗洁精避免积累。

网友:
轻微堵塞可以用火碱或疏通剂,其他堵只有人工

网友B:
厨房是家用的?还是商用的?
解决方案是不同的。

网友:
不能 ,洗衣粉虽然是碱性,但是其特性是结块。。 不是崩散。。。

大量加入是堵塞下水道的利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效果好的分解产品国外有,洗衣粉加烫水,太久的通条辅助。平时使用注意点,油腻多时用热水和足量洗洁精避免 ...

其实油脂类初期堵塞,就是崩解、皂化分散和加热。。

所以一般的干性疏通剂,就是崩解剂加片碱。。。     养护疏通剂多一个泡沫,类似凝胶挂壁腐蚀,滞留的作用。。

楼主:
火碱腐蚀性太强了,万一搞到眼睛就瞎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厨房是家用的?还是商用的?
解决方案是不同的。

家用的,家用和商用管道疏通方案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油脂类初期堵塞,就是崩解、皂化分散和加热。。

所以一般的干性疏通剂,就是崩解剂加片碱。。。     ...

崩解剂是什么?

网友C:
避免结块的,发泡的,催动皂化物分散的  都是靠它。

物质就多了,而且要看基础配方是啥。。  就说碱性系的,苛性钠为主的,甚至有加铝粉作为崩解剂的,产生大量氢气,遇水很快就发热,产气。。

网友:
8楼很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避免结块的,发泡的,催动皂化物分散的  都是靠它。

物质就多了,而且要看基础配方是啥。。  就说碱性系 ...

崩解剂一般是碳酸氢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避免结块的,发泡的,催动皂化物分散的  都是靠它。

物质就多了,而且要看基础配方是啥。。  就说碱性系 ...

铝粉会溶解于氢氧化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碱腐蚀性太强了,万一搞到眼睛就瞎眼了

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粉会溶解于氢氧化钠么?

怎么不会,氢氧化钠、铝和水是最简易的产生氢气的反应。

路边摊买给孩子可燃气球的气体,就是怎么来的。。

烧碱、水、易拉罐皮,就会产生氢气,注入气球就可以浮空,但是极其易燃。。

网友:
前几天坐便就是不下水,自己没辙找专业人士。他也没辙,最后把马桶翘了起来,用錾子翘掉了通道里的结晶物,才治好的。他再三说,千万不要用那些疏通剂,即使要用,也要大量的水冲,否则一堵管道,就得拆马桶修。这是过来人的忠告!

网友:
厨房油污太严重,我的浴室都是头发堵塞,用电钻加网上买的搅动钢丝,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