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制作2块ESP32的实验板,分别是ESP32-s及ESP32-S3。

楼主(2024-07-19):
  近段时间研究智能家居,上网找ESP32的实验板,要么不适合自己,要么价格高,所以自己动手制作2个型号的实验板,一块是ESP32-S,另 一片是ESP32-S3,串口芯片是用CH340K。
  2个实验板打样在一个PCB里。

安装元件中

完成图

写入IO2闪烁程序测试,完工。

网友A:
我只会烧录别人编程好的固件,自己编程永远通不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烧录别人编程好的固件,自己编程永远通不过放弃了。

不太难的用文言一心,通一千问,Kimi多试试,我给风扇改无刷电机,代码就是在Kimi写出来的基础上小修了一下。

网友:
s是单核吧?
s3自带usb口,可以直接烧录和虚拟串口

网友:
两个单片机分别多少钱?

网友:
铁壳子的那块多少钱

网友B:
如果要用到无线的功能,PCB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模块的天线留在板边,周围尽量不要有金属的部件吧。你这都把天线包严实了,有点担心这板子的无线性能......

网友:
这个是ESP32最小系统板吗??有没电路图,我还薅了几片8266模块,还没最小实验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到无线的功能,PCB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模块的天线留在板边,周围尽量不要有金属的部件吧。你这都 ...

是的,当时画线时已避开天线的位置了,但敷铜时没有记起这事情,天线部份没留空。这是做实验的,能用就行。

网友:
只会用现成的路过,楼主实在牛

网友:
楼主是全能型选手,牛!

网友:
智能家居是一个趋势

网友(2024-12-15):
高手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