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400路由器5G信号弱维修

楼主(2024-07-19):
闲鱼网友寄来一台红米AX5400路由器,用户说5G信号弱,要贴着路由器才有一点点信号,收到后通电测试,果然贴近机器5G才一点点信号,2.4正常:

拆下机器上盖,发现有进水痕迹,12V供电线路上的电容已经鼓包:

取下散热片,我的乖乖,有三处进水的痕迹:

取下5G功放屏蔽罩,测量功放5V滤波电容电压只有2.5V还不稳定:

用洗板水洗干净进水腐蚀的地方,测量一遍贴片滤波电容没发现短路的,加焊油,把所有腐蚀的芯片加焊一遍,测量芯片输出电压正常,

测量功放供电线路上的0欧电阻R191不通腐蚀损坏:

换上一个好的0欧电阻,再次测量5G功放供电5V恢复正常了

把鼓包的电容和其他两个电容一并换新:

装机测试,5G信号隔着一堵墙满格正常了,完美修复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联系vx:corecool001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么高级的路由器 竟然不是全固态的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么高级的路由器 竟然不是全固态的电容啊

小米就这样,这个价位都是普通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么高级的路由器 竟然不是全固态的电容啊

换固态电容会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B:
家用路由进水了,不大容易吧

网友C:
高手,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路由进水了,不大容易吧

搞不清楚用户怎么进的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米就这样,这个价位都是普通电容

这是红米路由器,打得性价比。用固态电容就不是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红米路由器,打得性价比。用固态电容就不是这个价

也是,品牌固态电容成本摆在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的AX5400 也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E:
品牌固态 一个能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牌固态 一个能几块钱?

分摊到一堆机器上就是一大笔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