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慎用多功能测试仪判断IGBT

楼主(2024-07-19):
上次发了帖子,多功能测试仪测试有些IGBT时结果不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194-1-1.html

因为测大功率的IGBT,FET会导致死机,每次只能把后面4个螺丝拆开,拔电池才能解决。
忍无可忍,昨天加了一个硬开关,这样总算断电方便了。

最近需要测试一些IGBT,型号是IRG4PC50U,
这个内部没有寄生二极管,所以万用表测不出来,不过我用这个多功能测试仪发现倒是可以正常测试。

有点小惊喜,但是还是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管脚识别有问题,根据多功能测试仪的识别结果,
从左到右是G E C.
但是我查了DATESHEET,管脚排列是G C E(我见过绝大部分的都是这么排列的)

测量IGBT的后面散热金属面,证实是和中间引脚相通的,说明确实中间是C,因为C是要散热的
所以如果按照功能测试仪的引脚结果去接线测试,可能会搞出大问题
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有好用的可以测大功率FET,IGBT的小设备,也请推荐,谢谢

网友:
多功能检测仪,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没看懂,图示1 3 2 不是 G C E 吗?对的

网友:
所测显示是正确的,132,gce,没毛病!

网友:
人肉检测器hhhh

网友:
不是测试仪有问题,而是你不会用。你都没弄清测试仪的123脚在哪。 你自己说说你的管子中间脚插在测试仪哪个脚上了,屏幕上管子C脚插在测试仪哪个脚上了?

网友:
感觉用来测量电容还行

网友:
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楼主注意看标的数字要对应

网友:
哈哈,好像确实是楼主你搞错了

网友:
这个仪器用来是干嘛的?

网友:
测试结果明明是gce  ,你不会看非说人家测错了

网友:
是呢,看楼主插入的位置,显示的脚位与数据手册上的一样啊

网友:
维修时最可靠的是用确认正常的元件代换。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个这种设备,有一次接错了脚,打火了,然后电池发烫,再也不开机了

网友:
哈哈,你看错了

网友:
测试仪好像是支持盲插的吧!

楼主: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因为不是按顺序插的,
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