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电子锁有办法改造成人脸识别开门么?

楼主(2024-07-19):
目前是用id卡开门,

人脸识别模块有输出端,把人脸模块的输出接到这个锁上,是否就支持人脸开门了呢?
但是这个锁好像没有接线的地方,怎么办

网友A:
id卡后面也是接继电器,一样的

网友:
这个锁里面靠马达正反转去驱动的,但是可以看看里面的电路板有没有按键开锁的接口。有就可以使用继电器,光偶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卡后面也是接继电器,一样的

把人脸模块接到锁的继电器就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人脸模块接到锁的继电器就可以么?

应该是的

楼主:
是不是要在锁上打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在锁上打洞?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建议小白就没动手了

网友B(2024-08-18):
改指纹识别和面部人脸识别都可以,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宠物脸识别的模块?目的是让自家的猫出去浪过后回来

网友:
我买的是带NFC功能的,用手机刷一下就开了,刷脸按密码都是为了不想带钥匙,但这个时代,不可能不带手机的。

网友:
可以吧应该

网友: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指纹识别和面部人脸识别都可以,没问题

手机屏幕还可以人脸解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