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神童王洗衣不够力

楼主(2024-07-19):
海尔神童王全自动洗衣机之前一直正常,最近发现洗完干衣服后,衣服都没有绞在一起。之后换过皮带还是不行,叫师傅上门看,师傅检查过启动电源正常,其他方面检查过也是没问题,但是现在还是这样。还有,水位感应不知道是不是也有问题,衣服多少也是显示5的水位,真是没办法了,顺带附上刚启动时的视频。

网友:
是不是离合器的问题,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很明显是波轮的传动齿磨光了,把波轮拆下来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波轮的传动齿磨光了,把波轮拆下来就看到了。

看上去齿轮还是满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去齿轮还是满满的

看视频螺丝在转动,应该是波轮的内齿磨损了,造成波轮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螺丝在转动,应该是波轮的内齿磨损了,造成波轮空转。

会不会是波轮齿与波轮盘之间松动了,我看过波轮齿还有很多牙的

网友B:
很有力,只是波轮在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力,只是波轮在打滑

那水位只有5分钟,是不是水位感应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水位只有5分钟,是不是水位感应出问题了?

始终显示5不随水位升降,那就是管子堵了或者水位传感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始终显示5不随水位升降,那就是管子堵了或者水位传感器废了

这个在什么位置,水位感应一直显示5好像是我换过皮带之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