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0和JMS580B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24-07-19):
我在JMS580板子上直接更换580B后,发现LDO3.3只有3.0V,没换芯片前都是3.3V,从现有手册上看不到什么区别。量了下580芯片的25脚(NC)和13脚(LDO33)是短接的,但是580B的25脚(NC)和14脚(AVDDL)是短接的。

楼主:
有知道的老师给指导下。

网友A:
那种波浪线是啥元器件呀

网友B:
pin2pin替换的吗?两个短接的脚,电路板上并不是短接对吧,那就是内置ldo的参数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2pin替换的吗?两个短接的脚,电路板上并不是短接对吧,那就是内置ldo的参数差异吧 ...

电路板上是不连接的,直接量芯片这种芯片短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波浪线是啥元器件呀

你说的R5R6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2pin替换的吗?两个短接的脚,电路板上并不是短接对吧,那就是内置ldo的参数差异吧 ...

如果内部ldo是差异,我买的580B的板子,量的是3.3V。大致量了电路,是和580没有区别。

网友(2024-11-10):
我的主控丝印576,刷机工具显示580,备份出固件66K。一次插数据线时手抖一下没插好,蓝灯闪亮一下熄灭,从此再也不亮灯,再插数据线电脑有提示音,也不认盘,测量所有3.3v电压都只有3v。应该是电源问题,但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