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惊呆了,自动溶解➕铁与铁硬磨?拆一个20多年的风扇

楼主(2024-07-19):
这个风扇用了二十多年了,为家里长寿第三名,第一名的风扇已用了45年了。

今天说搞下卫生,才发现外壳已经溶解了,这个风扇也从来没加过油,本以为是滚珠轴承的,结果拆开发现啥也没有,轴和套全是亮晶晶的钢材,这?铁和铁直接摩擦?
看线圈颜色到是铜丝的
结果装好一档不启动了,感觉扇叶没啥阻力,怀疑电容不行了,结果测电容还有0.8,只得又拆电机,然后榔头大法搞定,累的根个狗一样,维修真辛苦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网友A:
轴套边上都是吸油棉,厂家生产是吸油棉加注好润滑油,轴套里面的铜粉加其他材质,压制成轴套,轴套里面有很多空隙,轴套安装前,正常是在高温油里面煮一定时间,等油浸入到轴套空隙中,在捞出冷却,安装到电风扇上,电风扇转动轴有高温,使轴套里面油质,散发出来,润滑轴套和轴。基本使用时不用润滑。后出的很多电风扇厂家没有煮轴套工艺,只加注润滑油,出厂,轴套使用寿命有一定影响。

网友B:
20年前没有用滚珠轴承的风扇,吊扇除外。这风扇做工不错,深圳艾美特产的才是好东西,现在江西艾美特做工不如以前了。这个还是铝壳电机,粉末冶金轴套,油毡看着还很好,往油毡上面加油就是了。

网友:
定子线圈绕的挺满的。

网友:
加点油清理一下还能用

网友:
含油轴承里面是有油的,粉末合金里油很多孔洞能存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边上都是吸油棉,厂家生产是吸油棉加注好润滑油,轴套里面的铜粉加其他材质,压制成轴套,轴套里面有很 ...

谢谢,学到很多,以前还真没注意轴套有这些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前没有用滚珠轴承的风扇,吊扇除外。这风扇做工不错,深圳艾美特产的才是好东西,现在江西艾美特做工不 ...

照片比眼睛看的清楚,眼镜还真没看见毛毡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比眼睛看的清楚,眼镜还真没看见毛毡

有的,轴套外圈有个卡簧,卡簧孔洞里面就是毛毡

网友:
铁基粉末冶金轴承,问题也不大,擦干净,毛毡吸满油。

网友:
进来看看  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个是滑动轴承。要定时加油的。

网友:
现在新买的风扇感觉都不太耐用。

网友:
以前就是硬磨的   很多小马达都是硬磨

网友:
这种小风扇风力太小了,买了就后悔死了

网友:
定时加润滑油,没问题的

网友:
以前的马达很厚实很重,现在的偷工减料非常严重

网友:
改滚珠轴承试试